分享一款超声波食品切割刀:大家觉得此刀可行否?

楼主(2024-07-26):
超声波切割刀振动产生方法:

超声波切割刀通过超声波发生器将50/60Hz的电流转换成高频电能(如20、30或40kHz),这部分高频电能随后通过换能器被转换成为同等频率的机械振动。机械振动再通过一套可以改变振幅的调幅器装置传递到切割刀上,使切割刀沿其长度方向以微观的振幅(如10-70μm)进行高频振动,每秒重复数万次(如40,000次)。

网友A:
之前还看过水刀切面包的。

网友B:
切软的 比如密封垫这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还看过水刀切面包的。

超刀才是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切软的 比如密封垫这种的

没问题的

网友C:
与普通刀一刀切下去有什么区别?不黏?

网友:
有点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与普通刀一刀切下去有什么区别?不黏?

不粘刀,切割均匀效率高

网友:
除了食品,还有哪个行业用得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