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铜比黄铜,对于钢的摩擦系数,更大吗?

楼主(2024-07-26):
最近几次在设计机器人手爪。
手爪是一个三转卡盘,工件是一个圆柱形的轮子。
卡盘上有三个手指,指垫是铜材质。
工况一,三转卡盘提供的加持力是3000N(是一个手指的夹持力3000N,还是三个手指综合,相当于3000N的夹持力?)工件是20KG,我用的是紫铜的指垫。目前运行良好,指垫有一定的磨损。
工况二,同样的三转卡盘,工件是30KG,为了降成本,换成了黄铜的指垫。但是这次只能“勉强”提起工件,人工用不大的力,就可以拉下来。

我也查阅了大量的资料,机械设计手册显示黄铜和紫铜对淬火钢的摩擦系数差不多。
但是我根据经验,感觉紫铜的摩擦系数会大一些,理由是软的能嵌进工件的表面。但是没有数据支撑。

各位大佬有经验吗?你们设计手爪是,用什么方法增大摩擦系数?

网友:
我们上次抓一个圆柱的 直径100 长度300的 用那种定制夹爪 缸径80-100的 推动连接块 连接块连接端就会加紧 抓最大40KG的都没问题

网友(点评):
夹爪端就是常规的45#做的 硬夹的

网友:
手指上套个橡胶套试试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80的气缸推力2500N,也许你这个工况是靠斜面拖住工件,不是纯靠摩擦力。我这个是纯靠摩擦力。
45钢硬夹,也有可能做了锯齿状淬火,同样能提高摩擦力,但是会损伤工件。有时候对于一些毛坯件,也可以用。如果是光面对光面,我一般按摩擦系数0.1设计。

网友(点评):
毛坯也是这个夹 加工完也是这个夹,气缸100的,夹子表面是光的 怕夹出痕迹

网友(点评):
这论坛就这点不好,发个截图啥的很麻烦 要不然截图给你看一下就行了

网友:
水侠,有没有图?

网友A:
在平行夹爪上我一般是一软一硬,不然纯靠摩擦力夹紧,都是硬的夹不住

楼主:
公司里不让发图,我隐藏了部分安装板的设计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平行夹爪上我一般是一软一硬,不然纯靠摩擦力夹紧,都是硬的夹不住

这个工况不合适,就只能纯靠摩擦力。其他的结构,咱在此不探讨。
只是探讨,紫铜比黄铜,会不会摩擦力更大

网友:
黄铜不行,硬度和润滑能力皆高于紫铜,这就是为什么铜套一般都用黄铜的原因,,,,

网友:
黄铜含铝,含锌自润滑性能比较好,硬度比祡铜高,经常用来做梯形螺母配梯形丝杆。相同零件摩擦力及变形紫铜比黄铜大

网友:
黄铜的硬度通常比紫铜更高,这是因为黄铜是铜和锌的合金,有时还含有其他元素,如铅、锡或铝等,这些添加物使得黄铜更加坚固。
在摩擦过程中,较硬的材料能够抵抗塑性变形,减少表面粗糙度的变化,从而可以导致较低的摩擦系数。

网友:
紫铜软,工件表面有微坑,夹持力压入微坑,等 于带齿了,黄铜硬,没有这个效果,多简单 的事

网友(点评):
别看尹总是黑老板,感觉哪方面都懂

网友B:
1、加持力是3000N(是一个手指的夹持力3000N,还是三个手指综合,相当于3000N的夹持力?,必须得是三个 起的力
2、用塑胶作衬垫会更有力,因为材料软,弹性变形导致摩擦系数更大。

网友(点评):
气动柔爪应该就是这个原理!

网友:
学习到了,另外我想问下不是一般为增大摩擦力都是表面有砂纸那样效果就行了吗

网友:
软一点的,特别是这种圆柱弧面的,变形较黄铜大,有效接触面积大,摩擦系数即使一样,也是大的吧

网友:
铍铜呢,硬度和耐磨度都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加持力是3000N(是一个手指的夹持力3000N,还是三个手指综合,相当于3000N的夹持力?,必须得是三个 起 ...

大侠好~
用硅胶或者聚氨酯,我考虑过,根据经验,这类塑胶不耐用,容易磕坏拉伤。而且它的压缩量较大,相当于牺牲了一部分呢夹爪的行程。所以适用于小的轻的零件,零件较大较重时,局部压强超过了塑胶零件的极限强度,不耐用。

网友:
我觉得相差不大,又不用考虑耐高温,

看各种铜的价格差吧。

网友:
增大夹爪与工件的接触面积,能仿形最好仿形夹持或者带自锁。

网友:
可以考虑橡胶聚氨酯,选硬一点的表面粗糙一点,做成易损件定期更换,如果可以用结构卡主比较好

网友:
为了节省成本用了铜?首先,铜不是减少摩擦的吗?其次,橡胶、聚氨酯、尼龙哪个不比铜便宜,选硬度高的,摩擦系数不比铜大吗?

网友:
黄铜退火也很软。另外看看铍青铜了,自带润滑效果

网友:
紫铜主要是软,夹持工件的时候会因为受力变形让接触面积更大,摩擦力自然也就变大了。另外我查了下摩擦系数黄铜的确实要小一些

网友(点评):
透彻深入

网友C:
反正紫铜耐磨性肯定不行,黄铜你原来用的什么牌号,牌号用高点的(H62)试试, 再不行用铬青铜试试看,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侠好~
用硅胶或者聚氨酯,我考虑过,根据经验,这类塑胶不耐用,容易磕坏拉伤。而且它的压缩量较大, ...

根据我的经验,锯齿状的那个结构比较适合您,划伤,
气缸改为四爪的

网友:
黄铜摩擦系数更小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反正紫铜耐磨性肯定不行,黄铜你原来用的什么牌号,牌号用高点的(H62)试试, 再不行用铬青铜试试看,

紫铜也是比较贵的吧,比铍青铜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D:
根据我的经验,锯齿状的那个结构比较适合您,划伤,
气缸改为四爪的

应该不允许表面划伤吧

网友:
一般重物搬运都是夹持后下方加防掉落的托一下,这样可以减少夹爪的负担,都不是单纯的夹持,到位后防掉落的结构再避开

网友E:
LZ研究得很深了,有必要对摩擦系数深究一下。
分别用黄铜和紫铜对钢,测一下特定范围压力下的摩擦系数。
这个试验做充分了,我相信会有收获的。
不知道LZ会行动吗?
谢谢!

网友:
是不是把表面做大点,表面搞粗糙点,增大摩擦力

网友:
聚氨酯开个磨定制软点的料,强度耐磨性都优于紫铜,另外紫铜加齿对产品也不会产生划伤,材质硬度问题,用紫铜刮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研究得很深了,有必要对摩擦系数深究一下。
分别用黄铜和紫铜对钢,测一下特定范围压力下的摩擦系数。
...

层主在激我,哈哈

网友(点评):
你下一层的做法也是一种实施方式。

楼主:
实验,就不做了。或者说,这次解决这个问题,就相当于做实验了。同样的夹爪,同样的工件,同样的气源。紫铜垫加工回来,换上了。效果很好。
原来黄铜的夹爪垫,轻轻一拉,工件就掉下来了,最多50N的拉力。
现在,要几乎把整个人的重力压上,才能把工件硬推下来。成年人按120KG计算,这个力应该在600N左右。
几乎到了上次的十倍。看来这个摩擦系数得到了1。。
特定条件的数据,仅供参考。

网友:
摩擦系数跟表面的光洁度也有一定关系

网友F:
虽然紫铜可以夹住,不建议用,紫铜太软了。把黄铜加工下,参考老虎钳,加工一排牙

网友:
我们一般要求增加摩擦力时,也会在黄铜表面增加锯齿或者沟槽,来增加摩擦力!

网友:
公众号留言选取

网友G:
引用 楼主:
实验,就不做了。或者说,这次解决这个问题,就相当于做实验了。同样的夹爪,同样的工件,同样的气源。紫铜 ...

成年人按120KG计算?是不是搞错了,成年人按60KG计算还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成年人按120KG计算?是不是搞错了,成年人按60KG计算还差不多.

是的 按60KG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虽然紫铜可以夹住,不建议用,紫铜太软了。把黄铜加工下,参考老虎钳,加工一排牙

我有紫铜夹爪的使用经验,以前的夹爪都是用的紫铜垫。但是这次是为了节省成本换成了黄铜。
确实,紫铜比较软,但是磨损也没有想象的那么厉害,上个紫铜垫我用了一年了,磨的光亮,但是也大概最多下去了1毫米左右。垫垫还能继续用。
紫铜的摩擦系数大,我推测是因为紫铜比较软,围观上已经嵌入了较硬的配合面的围观波谷内。所以摩擦系数大。而且它比较粘,剥离也需要一定的强度。 这个理论在摩擦学原理一书中有介绍。

网友H(2024-10-21):
请问楼主最终是用的什么材料?我现在也是类似的情况,之前用的黄铜,想换个摩擦系数更大的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楼主最终是用的什么材料?我现在也是类似的情况,之前用的黄铜,想换个摩擦系数更大的材料

紫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