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型滚轮和圆柱怎么装配

楼主(2024-07-26):
如图这个v型滚轮怎么和圆柱配合起来

楼主:
如图所示

网友:
两个表面相切

网友:
2面相切

楼主:
切不了所选实体对当前配合类型无效

网友A:
竖直面重合,水平面高度配合,你得自己先验算下高度多少合适

网友:
6楼说的对,用基准面配合

网友:
还要看配合后需要哪些相对运动/转动

网友:
可以草图画一下 确认下这两个的距离 用基准面距离配合

网友:
配合不一定要选实体的表面,边线、点,也可以草图、基准面,基准轴等参考基准配合

网友:
分割线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竖直面重合,水平面高度配合,你得自己先验算下高度多少合适

感谢解答,问题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