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下solidworks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

楼主(2024-07-26):
如图,我打算对圆管进行切除,所以草图是这样的,然而出现的问题是我编辑完草图后草图会变成俩方框交叉重叠的情况试了好几次都是这样。

网友:
补个图呗,想象不到啊

网友(点评):
我不会附图,在下面进行了描述。麻烦大佬看下哈。

楼主:
发现图片加载失败,我就大概描述下就是圆管做的格栅中间要挖四个格子,我用矩形框描边线,结果切除的时候几个矩形框都重叠在一起了,后来用直线进行描线结果出现过度定位的报警

楼主:
这就是当时图片,不知道能不能成功

网友A:
合并单元格?用剪裁命令行吗,这个好像用普通草图就行,没必要用三弟草图

网友(点评):
没有合并是重合了,而且这是普通草图

网友:
很简单道理你没有使用几何约束和尺寸约束

网友(点评):
有重合点啊,所以没搞尺寸约束。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会跳,大佬能说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合并单元格?用剪裁命令行吗,这个好像用普通草图就行,没必要用三弟草图

你第二张截图左侧那个什么栏不是3D草图1吗,看楼上说尺寸啥的没定义,会不会是在画的时候,让平面草图成了三维的

网友(点评):
我看看,研究下

网友(点评):
不是,我拉伸切除的是普通草图,3d草图是圆管用的3d草图

网友(点评):
我猜问题是三弟草图引起的

网友:
你看左下角有没有提示什么错误消息,或者操作消息

网友(点评):
啥都没有

网友:
你是不是用了穿透约束? 我有一次也是用的穿透约束  尺寸变动以后 就会乱

网友(点评):
应该不是我的是重合约束

网友:
同意11楼的意见,我也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