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角钢做了一个长宽1000mm的架子,厂家说做什么处理,我说做个镀锌,厂家说我搞笑

楼主(2024-07-26):
不可以做镀锌吗?想着好看点也防锈。

楼主:
一般买回来的型材角钢表面也是一层银白色,这是做过表面处理的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一般买回来的型材角钢表面也是一层银白色,这是做过表面处理的吗?

如图,这是买的角钢型材,这是做过表面处理的吗?

网友A:
有镀好的,也有没镀的看起来一层绣的。
另外,直接回它:笑你麻痹!

网友:
一般都是烤漆的。

网友:
你就没问题他,为什么说你搞笑嘛?

网友:
当然可以镀锌,镀什么都可以,包括镀金,你还可以指定厚度,比如说你要镀硬铬,厚度2MM,
你也可以镀金,要求厚度2MM
关键问题来了,你出多少钱?
说你搞笑,是笑你穷,笑你不能作主,笑你无知,无知是这种焊好的,一般都是喷粉,哪有电镀的,不是不能镀,汽车白车身都 能镀,才1米为什么不能镀,
如果你是打工的,人家是笑你无知,没能力,

网友(点评):
大佬一语中的

网友:
厂家的意思是焊好之后太大了吧,lz来图说明

网友:
是不是那个镀锌的供应商没那么大池子  不行就喷塑呗

网友:
他找你付钱的时候,你也可以告诉他搞笑

网友B:
喷涂防锈底漆,银灰面漆,,,,

网友(点评):
还是太正经了,喷点银粉意思意思得了

网友:
池子没有那么大。这么大个焊接件喷漆喷塑都行,就别镀锌了。

网友:
可以吧,做过六米的180工字钢镀锌,供应商也没说啥

网友(点评):
冷镀 一般小厂 没那么大池子 或者不肯只放你一个工件 热镀 就随便玩 ,就是把锌粉加热 覆盖在工件上,没啥现在,有地方摆工件 都能给你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喷涂防锈底漆,银灰面漆,,,,

是的,他一反问我,我就说喷银色漆就行,也没好意思多问,才好奇过来问一下

网友C:
一般角钢买过来都是要进行焊接或者后续加工,因此很少有表面处理好的。镀锌当然没有问题,但要考虑你的架子是否外形不利于电镀,很多都是喷漆处理作为最终表面处理

网友D:
应该是成品太大了 镀锌件组装 或者无法组装的喷漆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角钢买过来都是要进行焊接或者后续加工,因此很少有表面处理好的。镀锌当然没有问题,但要考虑你的架子 ...

有些角钢或者方管型材买回来是有一层银灰色的处理的,那是什么?是电镀的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成品太大了 镀锌件组装 或者无法组装的喷漆得了

不大1000*1000*1000mm的,我是觉着厂家这样问,是不是角钢型材本来就是已经镀锌的,你焊接后还要镀锌,不就重复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些角钢或者方管型材买回来是有一层银灰色的处理的,那是什么?是电镀的锌吗?

有几种可能,1、材料是不锈钢材质,表面有点灰暗,2、材料是否是酸洗板,表面也有点亮,3、表面做过镀锌处理,看你图片可以先排除镀锌,因为角钢一般都是6米长,真要表面处理,也一般是热镀锌工艺,这种热镀锌后的表面银白色,镀层厚度不均与

网友E:
焊好后不会镀锌。我记得主要原因是焊接件镀锌,锈得更快,锌层与焊接部位形成化学电池。焊接件普遍是喷漆防锈处理。

网友E:
|huangsiwen发表于 07-26 16:15焊好后不会镀锌。我记得主要原因是焊接件镀锌,锈得更快,锌层与焊接部位形成化学电池。焊接件普遍是喷漆防锈处理。
还有喷粉,静电吸附粉子。比漆好看,环保,成本高些,只要量大就不是事。

网友E:
|huangsiwen发表于 07-26 16:15焊好后不会镀锌。我记得主要原因是焊接件镀锌,锈得更快,锌层与焊接部位形成化学电池。焊接件普遍是喷漆防锈处理。
不好意思,我记错了,镀锌件不大好焊接。厂家不给镀锌,跟工装有关系(没这么大的工装),要泡到盐溶液里,而且件较大,又复杂些,有些地方无法保证镀上。

网友(点评):
镀锌 有冷镀跟热镀 冷镀跟池子大小有关 热镀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10M*10M 随随便便一个小作坊都能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大1000*1000*1000mm的,我是觉着厂家这样问,是不是角钢型材本来就是已经镀锌的,你焊接后还要镀锌,不 ...

应该不是重复的问题
焊接我们一般不选择镀锌材料 焊接性能差
大 焊完之后1m*1m*1m 如镀锌要浸入 要考虑你的外形好镀吗
防锈又不是要求那么严格的话 别用镀锌钢 焊接后喷漆喷塑呗

网友(点评):
热镀 不是几十米*几十米 随随便便一个小作坊都能做

网友:
你告诉他,我可以用不锈钢角钢做,不用表面处理,给钱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好意思,我记错了,镀锌件不大好焊接。厂家不给镀锌,跟工装有关系(没这么大的工装),要泡到盐溶液里, ...

冷镀是指的电镀吗?热镀和冷镀都得放在池子里吧?

刚百度了下,是这样说的:

热镀锌是将钢铁制件在碱液中除油,再在酸液(一定成分的盐酸或硫酸)中除锈,暴露出洁净的金属表面,然后浸入熔融的镀锌锅内,从而在制件上覆上一层均匀完整的锌层,这层镀锌层使钢铁件的防锈蚀能力大大提高,延长其使用寿命。如常见到的高速公路护栏,输电铁塔等都是经过热镀锌处理的,这些设备使用可区十年甚至二十、三十年都不会生锈。

  冷镀锌则是将同样经过了除油、除锈,呈现出无污、浸润的工件挂入专配制了电解液的电镀槽里的阴极上,阳极用锌。接通直流电源,阳极上的锌离子向阴极迁移,并在阴极上放电,使工件镀上一层锌层的方法。

  热镀锌的镀层较厚,一般为30-60微米,镀层防腐能力较高。适合于户外工作的钢铁制件,如高速公路围栏、电力铁塔、大尺寸紧固件等较为“粗糙”的工件的长期防锈。较早的铁质自来水管也是热镀锌的。

  电镀锌,工件表面光滑平整,但是因为镀层比较薄,一般在5-30微米以内,所以防腐蚀的时间会比较短。都用在室内使用制件的防锈,如机壳底、面板,小规格紧固件等。

网友:
焊接好之后镀锌的确有点难度,而且一听你这么说,他就感觉你是菜鸟,角钢做架,一般就是普通钢,焊接之后除锈,涂红色防锈漆,再喷颜色漆,这是比较传统的做法。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有喷粉,静电吸附粉子。比漆好看,环保,成本高些,只要量大就不是事。

喷粉是不是和喷塑一个意思?

网友:
有镀锌角钢,至于说做一个架子要镀锌是搞笑,也不算胡扯,现在镀锌很麻烦的,因为环保要求很多镀锌加工厂都不能生产了,零散的根本找不到镀锌的地方,实际上就算油漆也不是随便都能做的

网友:
银白色也可能是不锈钢角钢

网友:
|小范2024发表于 07-26 20:03
喷粉是不是和喷塑一个意思?

对,就是喷塑,我忘了叫啥了。

网友:
如果材料是304的就不用处理,

网友:
拿个手喷漆喷下就得了,你还想管100年?

网友:
这是要公司帮忙交学费的节奏,实际经验太缺乏了,建议多到现场走动,多观察过往的成品,多向基层员工请教,能帮你快速走向成熟

网友(2024-12-07):
引用 网友E:
焊好后不会镀锌。我记得主要原因是焊接件镀锌,锈得更快,锌层与焊接部位形成化学电池。焊接件普遍是喷漆防 ...

户外信号塔、高压线架、工业设备框架结构,都是焊接件镀锌的,防腐能力好,热镀锌应该是普遍用的防腐措施

网友:
结构构架的话一般热浸锌

网友:
可以热镀锌,因为你做好的是架子,电镀估计够呛,但是热镀锌肯定可以。看看做什么用,有没有必要。室外建议热度。室内建议喷漆美化。

网友:
首先呢,长宽1000mm这么大的架子,电镀锌肯定不合适,热镀锌可以,但是成本高。让厂家给你刷漆吧。我感觉应该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图,这是买的角钢型材,这是做过表面处理的吗?

这种看颜色像是抛丸抛过的

网友(点评):
看着表面确实像是喷砂喷过的,但是角钢这玩意要是焊好成了成品喷个砂后面再处理还好说,没见还是原材料喷砂的,如果是钢板棒料之类的倒是有加工前喷砂抛丸处理的

网友:
说白了,就是钱的问题。财务能做主就给他怼回去。

网友:
这没啥搞笑的,估计他觉得你奢侈了。
我遇到过搞笑的,或许也不算搞笑,让304不锈钢折弯件镀镍的。

网友(2025-02-17):
我们这一般就喷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镀好的,也有没镀的看起来一层绣的。
另外,直接回它:笑你麻痹!

网友:
1m镀锌怎么了,2米都可以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