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达机构传感器感应原理求指点

楼主(2024-07-26):
各位大佬,:
最近看了个飞达机构的视频,有个传感器控制电机旋转的总是想不明白原理,传感器是照射到什么位置,是怎么控制电机停下来的?总是想不明白哦特来论坛上求各位神仙指点迷津啊,小弟先谢谢了;

网友:
有一列这个停止位,大概是一个黑色块吧

照到一个,就停止;下一个,就继续转,转到下一个停止位。

网友:
有种方式是走数据,信号感应到过后,电机每次固定转多少圈会自动停下,不知道这种会不会是这样的。

网友:
传感器 随便感应,只要产品和底膜有明显色差就可以,

传感器感应到 电机就停,

然后走下一个步进

网友:
应该是色标或者孔洞

网友:
固定的mark点,感应到就停止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哦,感觉那个MARK点说发容易好理解一点,照到就停止,然后再转

网友:
涨姿势了

网友:
一般用光纤的多,光纤传感器是一个带有数字输出的模拟信号,两个标签之间是有明显光线变化的。

网友:
不管是照MARK点,还是照标签,标签在行进过程,底纸跟MARK点或标签因为反光度不一样,从底纸到MARK点(或标签),传感器的感应值就会发生变化,然后控制器接收到讯号,继续走指定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