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建模这是什么情况?

楼主(2024-07-26):
如题、如图

网友A:
所以你根本没点确定,没使用测量工具就断定不一样长度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你根本没点确定,没使用测量工具就断定不一样长度了吗。

 一处81,另一处60

网友:
怎么办到的,这个很历害的感觉。反正我是办不到。

网友:
这,点一点,拖一拖,不就成了嘛。

网友B:
多个边可以手动调整的,算是SW的一个“隐藏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个边可以手动调整的,算是SW的一个“隐藏功能”

属性栏上的编辑轮廓试试吧,不能算隐藏功能

网友:
你要一样的就点等距 不一样的就手动拖

网友:
这用鼠标托箭头,长短就可以变,确定后修改。

网友:
特别烦钣金这个跟随鼠标拉伸,就不能像拉伸切除不跟随变化,同一个软件,操作逻辑不一样

网友(2024-10-03):
引用 楼主:
一处81,另一处60

真没注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