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铝型材散热齿疏密程度齿厚设计问题

楼主(2024-07-26):
铝型材散热齿疏密程度这个有没有一个标准或者手册上设计原则,这个疏密程度与齿厚之间有没有逻辑计算关系?
谢谢!

网友:
应该算空隙的空气质量,然后用传热公式计算,应该不是面积越大越好,还考虑空气的热量向外散播的问题,非常复杂,感觉需要
博士论文才搞得定。

网友:
找个西电或者成电的搞机械的问下

网友:
看过一篇论文,好像齿隙比是1.4最佳,好久了,不一定对。

网友:
ChatGPT介绍:
铝型材散热片的设计,包括齿疏密程度和齿厚,通常涉及多个因素,如散热效率、空气流动、热传导以及制造成本等。虽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严格规定这些参数的具体数值,但设计原则和计算方法可以参考以下几点:
1. 散热效率与齿密度
齿密度(fins per inch, FPI)是一个常用的指标,表示每英寸的散热齿数。较高的齿密度可以增加散热面积,从而提高散热效率,但也可能限制空气流动,导致自然对流散热效率下降。
在自然对流下,通常推荐的齿密度范围为 4-12 FPI。在强制对流下(如使用风扇),可以使用更高的齿密度。
2. 齿厚与齿高
齿厚和齿高的选择通常取决于散热片的应用和热负荷要求。一般来说,齿厚较小可以增大散热面积,但过薄的齿可能不够坚固,难以制造或在实际使用中容易变形。
一个常用的经验法则是,齿厚通常不小于 1 mm,而齿高则根据热量的散发要求而定,通常在 5-25 mm 之间。
3. 热阻与空气流动
散热器的热阻(thermal resistance)是评价散热效率的重要指标,取决于材料导热系数、齿形设计、空气流动方式等。优化齿的疏密程度和厚度可以降低热阻,提高散热性能。
为了保证良好的空气流动,应避免齿之间过于密集,这会增加空气流动的阻力。通常,齿与齿之间的间距应不小于齿厚。
4. 设计工具与仿真
在实际设计中,计算流体力学(CFD)仿真工具常用于优化散热片的设计。这些工具可以帮助工程师模拟散热片在不同条件下的热性能,从而选择最佳的齿密度和厚度。
虽然没有一个固定的公式可以简单地将齿疏密程度与齿厚关联起来,但通过计算和仿真可以找到符合实际应用需求的最佳设计。行业标准、手册和设计指南通常会提供经验数据和推荐的设计参数,以帮助工程师在设计过程中做出合理的选择。

另外找了一下期刊论文,比较少,有一篇《基于ANSYS的CPU散热器不同角度鳍片散热分析》,结论是齿的厚长比小于1:18,拿间隙3mm模拟的。不太清楚你的工况,强制散热还是自然对流,甚至水冷塔散热器也有使用翅片管的,原理接近。
你想深入了解的话找找文献吧,搜鳍片散热。

网友(点评):
这东西工况比较多,应该不是简单的一个比例关系。 我以前做水冷,主要还是工况计算、软件模拟和试验数据结合。

网友(点评):
或许有设计手册一类的,等行业内大佬给你介绍吧,我不太了解了。

网友A:
有个问题,散热器的颜色和散热效果有关系吗?比如为什么散热器大部分都要求氧化成黑色?是不是比原色散热效果要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问题,散热器的颜色和散热效果有关系吗?比如为什么散热器大部分都要求氧化成黑色?是不是比原色散热效 ...

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