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和轴承装配问题

楼主(2024-07-27):
具体的装配要求,两个轴承对称布置在齿轮孔的两段,每个轴承距离齿轮端面0.3mm,目前不清楚使用什么装配工艺(热胀齿轮、冷缩轴承或者其他工艺?)可以保证装配后的距离,目前齿轮开孔内做了台阶,具有限位作用,轴承装配到位时理论距离可以保证上述的0.3

网友:
看装配公差,是过盈?还是过度?过盈量是多少?

网友:
具体看精度要求吧,要求不高的情况下完全可以一端台阶定位,中间定距套隔开,然后一段卡簧限位

网友:
全部采用热套吧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
感谢楼主,雪中送炭

网友:
没明白你想问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