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锥形内孔怎么加工的吗?

楼主(2024-07-27):
有谁知道这个锥形内孔怎么加工的吗?

网友:
车床铣床,加工中心,线割 ,都 可以做,看你想用哪种方法,

楼主:
这么深这么小的孔车床和加工中心不好加工,线割还靠谱点。

网友(点评):
内部锥孔线切割怎么切啊,确实没见过切带锥度的内孔的。请指点一二。

网友(点评):
用楼下老哥推荐的定制钻头应该行。

网友A:
这种钻头可以试试。这锥度设计的,,,,,

网友(点评):
这种钻头钻钢料不行吧,木工上经常看到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么深这么小的孔车床和加工中心不好加工,线割还靠谱点。

做个工装斜着割,不会碰到φ1.7孔就可以割,如果会碰到φ1.7的孔就不能割

网友(点评):
能割的话,线切割可以达到这个粗糙度。但是这个穿线孔估计是不好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钻头可以试试。这锥度设计的,,,,,

1.6的光洁度就怕钻出来光洁度达不到

网友:
延长线好像碰不到φ1.7的孔,线割可能是可行的。

网友:
线切割最快

网友B:
先用锥度钻头钻孔,再用锥度铰刀铰孔,这样才能达到粗糙度1.6的要求。

网友:
应该用成型扁钻可靠些

楼主:
这个建议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用锥度钻头钻孔,再用锥度铰刀铰孔,这样才能达到粗糙度1.6的要求。

这种刀具要定制吧?

网友:
线割,不行就电火花

楼主:
电火花之前也考虑过,就是电极太细了,做起来有点难度。

网友C:
线切割最方便,只要能在线切割允许角度范围内,网上查了下20度以内都没有问题。慢走丝的话光洁度1.6是可以达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切割最方便,只要能在线切割允许角度范围内,网上查了下20度以内都没有问题。慢走丝的话光洁度1.6是可以 ...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钻头可以试试。这锥度设计的,,,,,

这种阻力太大,不是很好做

网友D:
看下下面小孔圆柱面 要是不干涉,可以考虑线切割!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下下面小孔圆柱面 要是不干涉,可以考虑线切割!

谢谢,已确定线割是最好的方案。

网友E:
慢走丝OK

楼主:
引用 网友E:
慢走丝OK

确实可以,做出来效果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