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位移调节机构怎么设计,求助

楼主(2024-07-27):
设计的车轮试验台,车轮在滚轮上跑,旁边有一根轴和车轮连接一同旋转。如图可以看到有很严重的偏心,需要能进行空间位移调节机构减少偏心。

现在的结构是这样,钢管移动调节位置后再固定。实际实验中只要速度一上去还是出现了较大的偏心振动。
求问有没有可靠的高刚度调节装置能消除这种偏心量的

钢管移动

钢管移动

网友A:
没看懂,轮子两侧有衬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轮子两侧有衬套吗?

没,外面那根轴直接和车轮固连

网友:
用处轮齿条 或者T行丝杆

网友:
第二张图来个俯视,全图

网友B:
我也是从事机械行业若干年了的,居然看不明白你的图和你要问的问题之间有什么联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从事机械行业若干年了的,居然看不明白你的图和你要问的问题之间有什么联系

同问。“有很严重的偏心”,lz说说,是啥和啥偏心

网友:
我怀疑你这个所谓偏心与你这个装置没什么关系?
听说过车轮动平衡试验吗,你这个车轮很大可能有动不平衡问题,需要先做动平衡试验,再来做现在这个试验。

网友:
lz也不护坑的?

网友:
第一、楼主应该在图中标明底下那两个跟同步带轮同轴的那个是滚动轮,真的看了很久才发现你说的滚轮在哪里,另外也要标注透明工件是要检测的车轮,因为你的图颜色做成这种发光的金属色,反正我一开以为那个滚轮是电机壳。
第二、你这个装置想要做的是什么?你的车轮本身的同轴度就很高吗?不然你做这种固定式调节车轮的中心位置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
插眼等待后续

网友:
如果刚性结构费劲,应该可以考虑用柔性联轴器或者调心轴承

网友:
楼主你好,你的帖子我很感兴趣,不过具体不太了解你说的是哪里偏心。是轮胎中心的轴不同心还是轮胎与轮毂链接盘不同心啊。
如果是因为沿轴方向调节导致的不同心建议使用丝杠或者齿轮齿条;轮毂连接盘那里用腰孔本来就不太容易同心,要求同心度的话就建议舍弃兼容性,对每一种轮胎单独做轮毂连接盘。
另外你的两张图感觉不像是同一台设备,一个图有方管,一个图没有方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