烘烤设备常用的加热方式有哪些?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楼主(2024-07-27):
目前在做一款抖粉烘烤产品,先在喷墨打印机打印后的片材上撒上热熔粉,再把多余粉抖去(有墨的地方粉会粘上去,只抖去其他空白地方的粉)。

接着就开始加热烘烤,直到热熔粉融化。目前对于加热方式,验证了用热风的办法,出现的问题是受热不均匀,越靠近出热风口温度越高。

大家有做过烘烤设备的吗?加热方式用的哪些呢?因为现在用的外壳不耐高温,烘烤需求温度在140度,外壳是ABS材质,80度左右就开始变软。目前是成本考虑,量少,必须用这个材质。

欢迎大家一起讨论啊,有相关经验的最好了。

网友:
以前公司弄的烘干机也就用的热风,后来老板抽风非要设计红外灯的,我们的物料死角颇多根本照不到,干不了

网友(点评):
哈哈哈,所以热风靠谱些是吗?

网友(点评):
看你烤啥,什么目的,我们那个物料结构形式注定了不能用红外

网友:
最好来个图

网友A:
热风受热不均匀,那么就多个出风口,点状出风,如何

网友B:
热风加热方式,通常为了保证温度均匀分布,都会配备鼓风机。

网友(点评):
实验的时候是直接用热风枪吹热风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风受热不均匀,那么就多个出风口,点状出风,如何

是的,热风目前就设置了一个进风口,一个出风口,导致两个口对角处温度不够高,热熔粉不能融化。

网友:
热风枪枪头分好几种,可以提供不同的出风形式,买几个试验一下哪种效果好。

网友:
做一个小集风箱 上面开孔 均匀排布,热风吹进风箱

网友(点评):
这个目前也是一个方案,现在想对比烤箱和热风,看看哪种效果好。烤箱有个问题在于加热管温度太高,周围的3D打印结构件可能承受不住这么高的温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热风加热方式,通常为了保证温度均匀分布,都会配备鼓风机。

直接ptc+鼓风机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热风目前就设置了一个进风口,一个出风口,导致两个口对角处温度不够高,热熔粉不能融化。

来个图看看,你热熔粉不怕被吹飞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个图看看,你热熔粉不怕被吹飞了吗

先撒粉,然后有墨水的地方会吸附上去,抖都抖不掉的。

网友C:
凹印,涂布,复合,这些机器上的烘箱可以去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凹印,涂布,复合,这些机器上的烘箱可以去参考一下

大佬,哪里可以找到他们的图纸?某宝,某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