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继电器

楼主(2024-07-27):
温度继电器能不能用在三相电机的通断中?如何进行接线?

网友:
请先定义,温度继电器

网友:
只能帮你到这了

网友:
装温保就可以了

网友:
看你干什么用/?要是电机热保护用,有常规控制电路。要是温度控制电机运行,那你需要一个温度控制器,把温度控制器触点接到电机控制电路中。

网友:
温度继电器可以用于三相电机的过热保护,但其主要功能并不是直接控制电机的通断,而是监测电机的温度并当温度超过预设值时发出信号,通常这个信号会被用来触发外部的控制电路,进而控制电机的通断。
在实际应用中,温度继电器可能会与接触器或断路器配合使用,以实现对电机的保护。当温度继电器检测到电机过热时,它会断开一个控制回路,从而导致接触器或断路器的线圈失电,进而断开主电路,使得电机停止运行。
例如,在三相电机中,温度继电器可以安装在电机内部的关键部位,比如绕组附近,这样可以直接监测电机的温度。一旦温度超出安全范围,温度继电器就会动作,切断电机的供电线路,防止电机因过热而损坏。
需要注意的是,除了温度继电器外,三相电机还可能需要其他类型的保护设备,例如热继电器,用于过载保护;断相保护继电器,用于监测电机是否发生断相故障等。

网友:
接触器KM901应该在热继前面。温度继电器单做电机保护不如热继。电机有专用的综合保护器。

网友:
温度继电器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