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旋下杯机构,请教

楼主(2024-07-28):
请教一下,螺旋下杯机构,螺柱如何可以保证纸杯在螺旋里可以顺利在变距螺旋槽里下来。

网友A:
图片不是很明确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片不是很明确了么,

感觉这个图画错了,螺纹那里,杯口肯定不是等距的。

网友(点评):
图片只是参考,

网友:
这样?http://www.cmiw.cn/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TY0Njc4fDg1YmMzYTA2fDE3NjA5NTQxMTd8MHw%3D

网友:
理论上是可以的就是有的螺纹线会间断

网友:
线杯要放平,还有不能用质量差的纸杯,螺旋导轮杯子放进去要很好落在导轮的支撑面上,太紧了杯子落不到位,分不到杯了,太松了导轮勾不到杯口,也不分到杯子。

楼主:
|LatersM发表于 07-29 10:56线杯要放平,还有不能用质量差的纸杯,螺旋导轮杯子放进去要很好落在导轮的支撑面上,太紧了杯子落不到位,分不到杯了,太松了导轮勾不到杯口,也不分到杯子。
确实是这样的,我自己也做了一个发现在下杯过程中问题很大,速度提高杯子下杯出现卡泻现象或者就是中断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是这样的,我自己也做了一个发现在下杯过程中问题很大,速度提高杯子下杯出现卡泻现象或者就是中断

你用了几个轮子

楼主:
|学渣渣发表于 07-29 12:22
你用了几个轮子

4个

网友:
减一个试试

网友:
先下一下看看

网友:
螺旋不用做那么多圈,主要取杯子处是螺距要变

网友:
我也弄过一台这种结构分杯子设备,有一点点心得,就是变距螺纹柱在切入的时候要保证几个一起同一起点切入,杯口的强度要有,杯子导向要正,尽量不给入料空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