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带动箱体快速短时间直线往复运动

楼主(2024-07-29):
现在有个小设计需要一个能带动大概三十公斤的箱子水平快速往复直线运动的装置,要求:行程15MM,频率每秒1-10次可调,每次工作时间大概20-60s。因设备设置原因希望动力装置尺寸尽可能小,不知道各位大师有没有合适的装置推荐?
       希望论坛里的各位大师给予小弟指点, 找寻一个最合理的方法,谢谢!

网友:
这不气缸就行了,微型气缸,15的行程也就100长度不到吧
如果力不够用标准气缸也不大

网友:
时间继电器+电磁阀+气缸

网友A:
用直线电机最简单,直接买就是了。

网友:
去网上搜凸轮往复运动

网友:
每秒10个来回,30公斤,气缸达不到,建议凸轮

网友:
气缸达不到这个频次,凸轮,摇杆比较好实现,还稳妥

网友:
给土地公上香,祈求一场小地震

网友(点评):
嗯,打桩机可以满足,,,,

网友:
气缸肯定不行 凸轮连接电机可还行

网友:
用凸轮的话,最快600转。需要考虑带载能力。

网友:
建议算一下30kg的物体惯量,然后是来回的,那就差不多是22kw的8级振动电机,,,,,

网友:
惯量有点大,整结实点,关键件做好模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直线电机最简单,直接买就是了。

问了一下淘宝卖家,说我这个装置要求的推力太大做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了一下淘宝卖家,说我这个装置要求的推力太大做不了

你这需求,不就是一个振动筛嘛

网友:
凸轮才行,气缸两下就坏了,而且充气要时间的。电磁阀响应也要比较长的时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了一下淘宝卖家,说我这个装置要求的推力太大做不了

淘宝上看到一款,号称最大可达3000N

网友:
最高10hz,0.1s一个来回,高速气缸也不靠谱啊。

上凸轮,偏心轮吧

网友:
曲柄连杆或液压(参考冲击锤)

网友:
上电动缸吧

网友:
凸轮或者偏心轮,最优解

网友B:
假设你的机构水平放置,计算一下:
质量30KG,频率按照最快10HZ算,行程15mm
10HZ,15MM行程,假设做匀加减速运动,可计算出加速度:0.0075=0.5*a*0.025²,可得出a=24m/s²
推力为:F=ma=30*24=720N
这个加速度,这个推力,可以参考冲床的结构做设计,曲柄滑块机构,飞轮储能;
看了一下楼上说的,直线电机,可以找大厂咨询一下,看能否定制;气缸是扯淡;电动缸也是扯淡

注意,曲柄滑块并不是做匀加减速运动,最大加速度、减速度,自己去计算一下,一定要保证自己的机构能承受住这么大的加速度
做好安全措施,防止飞车事故

网友:
关注LZ的进展,希望能看到分享。祝LZ早日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假设你的机构水平放置,计算一下:
质量30KG,频率按照最快10HZ算,行程15mm
10HZ,15MM行程,假设做匀加 ...

大佬分析的很透彻我之前有些没表述清楚,其实希望实现的是各输入频率下加速度曲线一致,考虑的是0.1g的正弦波。因此提到的行程15mm对应的是2HZ还是1HZ的时候的情况,实际需要的推力会更小一些,不过实现起来还是相当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