凸轮随动器与深沟球轴承选哪个?

楼主(2024-07-29):
使用场景符合凸轮随动器。
但是,
凸轮随动器需要加油维护
我希望免维护
能否使用免维护的深沟球轴承替代?
选哪个?

备注:
1、转速低
2、也不是不能维护,最好2年以上不用维护

网友:
凸轮随动器 感觉好像从来不加油的

网友A:
随动器,里面也就是深沟球轴承。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随动器,里面也就是深沟球轴承。

是滚针吧,深沟球的我还真没见过,滚针的倒是见得多

网友(点评):
对 滚针轴承比较多

网友:
低速轻载可以用深沟球,我用过。
不过,还是用凸轮随动器更可靠,也显得更专业

网友B:
凸轮从动件有自润滑的型号,参考IKO样册

网友:
凸轮随动器   名字第一次听说,东西倒是用过          有个滚针型密封不行         有的滚珠型是拿深沟球轴承改制的          有的挺好挺正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凸轮从动件有自润滑的型号,参考IKO样册

有个弊病,带润滑件,外形不是圆的

楼主:
我比较了一下凸轮随动器和深沟球轴承。
凸轮随动器壁厚更厚
凸轮随动器比深沟球轴承做的,承载能力更强

网友:
负载在额定载荷10倍以上的低速增,什么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