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托车单摆臂的结构是什么样的

楼主(2024-07-29):
摩托车单摆臂的结构是什么样的,如图,链条长1公里,小车是3个链轮,下面那个齿轮是驱动轮,怎么保证重心在链条上,还有链条不是直线的,怎么保证小车平稳在链条上走

网友A:
链条不是直线的,怎么保证小车平稳在链条上走
链条下面加托板,但是你的驱动轮又在链条下,不行

网友B:
好神奇的结构,速度多快?链条拐弯半径多少?

网友C:
链条长1公里
、好想知道这是什么设备

网友D:
重心在链条上?要整体机构的重心在链条上嘛?链条不是直线的?是因为没法完全张紧,链条耷拉着,所以不在直线上?从侧面看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链条长1公里
、好想知道这是什么设备

巡检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重心在链条上?要整体机构的重心在链条上嘛?链条不是直线的?是因为没法完全张紧,链条耷拉着,所以不在直 ...

支架打算是50米或者100米一个领导是这样说的

支架打算是50米或者100米一个领导是这样说的

支架打算是50米或者100米一个领导是这样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神奇的结构,速度多快?链条拐弯半径多少?

领导定的,1m/s,半径不清楚我没去过现场,按最大的来是半径750mm

网友:
两个被动轮离近点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链条不是直线的,怎么保证小车平稳在链条上走
链条下面加托板,但是你的驱动轮又在链条下,不行

让我参考摩托车单摆臂结构用弹簧给上面施加一个力

网友B:
引用 楼主:
让我参考摩托车单摆臂结构用弹簧给上面施加一个力

不如参考高铁架空线。这设备承重点不是从动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如参考高铁架空线。这设备承重点不是从动轮吧?

就是2个从动轮

网友C:
引用 楼主:
让我参考摩托车单摆臂结构用弹簧给上面施加一个力

领导的意思应该是让你把上面的两个轮子做成浮动的,用弹簧往下压着。现在这样两个轮子固定在那肯定不行

网友E:
想平稳 链条不能是导轨 另外考虑导轨 链条只是传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领导的意思应该是让你把上面的两个轮子做成浮动的,用弹簧往下压着。现在这样两个轮子固定在那肯定不行

能不能画个示意图还是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平稳 链条不能是导轨 另外考虑导轨 链条只是传力

领导规定的,用导轨价格贵,1公里长呢

网友:
这个结构, 链条是柔性可扭转的, 那么设备挂上去后, 重心肯定是和连接点共线的. 不过下面的箱体也会跟着摆动, 就不是和地面垂直的了. ~~ 可以研究下缆车的运行原理.

网友:
主动链轮包角这算多少度?这磨损得多厉害啊,真的没见过这样设计的。

网友:
1米每秒速度这么快,链条能扛得住吗

网友:
没看懂,单侧弯板链,中心保证在链条上?

链条不能起到支撑作用吧

网友F:
是不是单轮的小车啊,比如这种:https://m.163.com/v/video/VIT8SNPHH.html

网友:
用钢丝绳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单轮的小车啊,比如这种:https://m.163.com/v/video/VIT8SNPHH.html

一个轮子怎么实现的

网友(点评):
利用陀螺的旋转啊,这个通常用于航天里

网友:
竟然还能这样搞,涨姿势了

网友:
公众号留言选取

网友:
放心,这样肯定跑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