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组件,四个导柱改为三个导柱可行吗

楼主(2024-07-29):
  这个组件之前四个和直线轴承配合的圆柱销没有考虑周全,用的是普通的45#,客户用了一两个月发现这个机构晃动幅度比较大,之前公司叫了几个装配的过去看了一下,他们没看出来问题出在哪,以为是直线轴承的内径公差比较大,然后就草率的决定把直线轴承换成铜套。
  后来这个项目给我接手了,但因为有很多新项目的原因,一直没认真处理。上几个星期,我去现场发现这四根和直线轴承配合的圆柱销磨损严重,柱子上和直线轴承的滚珠配合的位置,有明显的较深的划痕,因为这个划痕的缘故,导致配合间隙增大,配合间隙一大,这个结构不想晃都难。后续我给老板建议,将柱子材质更换为和珠子一样的材质,用Gcr15高频淬火的圆柱销,现在目前还没出现问题。(各位前辈,我这个建议可行吗?后续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呢?)
  现在我这边有做个新的机器,要借鉴一下这个结构,想优化一下这个结构,目前有几个想法,还望各位前辈指点一下,可不可行:
  ①四根圆柱销可不可以更换为三根圆柱销?
  ②取消中间两个带肩螺栓,用四个或者三个台阶销(因为没看到有表面淬火的塞打螺栓)

  这是目前我所能想到的,不知道各位前辈有没有什么高招,还望不吝赐教,小弟在这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三点定面,三个为什么不行,两个都 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点定面,三个为什么不行,两个都 可以

  两个怕他左右晃,之前因为晃动比较大,客户已经反应过了

网友(点评):
晃动大是钢性不足,还是间隙大,还是导套短了?

网友(点评):
人家冲模用两根也没说晃动大。

网友:
先检测下几块板平面度咋样 4根导轨的垂直度咋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两个怕他左右晃,之前因为晃动比较大,客户已经反应过了

只要加工精度达到,两个够了,模架就两个,一点晃动没有

网友:
牛马,是有市场价的,既然有市场价,为什么要比其他的牛马更耐劳

网友B:
我经常用3个和2个,晃动比较大那是你杆子不够粗吧

网友:
三柱两光轴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经常用3个和2个,晃动比较大那是你杆子不够粗吧

两根老板和客户看着不舒服,换你是客户,你也喜欢扎实一点的,哈哈,

网友C:
像这种运动频率比较高手,导向越少越好,导向越多越不顺畅,2个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对 频率高 瞬间速度快,导向越多 反而相互有个拉扯。应该是导向只有两个粗的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加工精度达到,两个够了,模架就两个,一点晃动没有

学到了,我等下建议用两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像这种运动频率比较高手,导向越少越好,导向越多越不顺畅,2个就可以了

好的,谢谢前辈指点迷津

网友:
不要用直线轴承,用导柱导套,2个就可以了,模具上很多。

网友D:
晃,长径比合适吗?另外如果是4根导向2根轴精确定位,2根不要精确定位,不然形成过定位了

网友E:
晃动,直接说明,装配精度不行,一般是杆端加工精度不行,建议:直接买米思米精密型直线轴承 跟导向轴;或者不采用轴端固定导向轴的方式。我们用米思米没啥问题,如果是自己加工的,也是一堆问题。如果再懒点,你直接买标准的,3导柱气缸、把中间气缸去掉,保留3个导柱,那精度也是杆杆的、反正我喜欢买标准东西改造、加工精度有保证

网友:
一般你的加工和装配精度够才用铜套,不然很卡,一般要求不是特别高用滚珠的就可以,晃的话,1.可以加粗导向柱,2.可以加长导向套

网友:
看承重情况,二根只要柱销轴径够和加工精度高,应该没什么问题,经济

楼主:
引用 网友D:
晃,长径比合适吗?另外如果是4根导向2根轴精确定位,2根不要精确定位,不然形成过定位了

  之前是导向柱磨损产生的晃动,更换新的导向柱之后就没有了,我的意思是怕两根会晃

网友:
都一样的材质,最后是哪个先磨损呢

网友F:
可以三根,考虑布局受力点在中心,无油衬套加工要求太高,慎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三根,考虑布局受力点在中心,无油衬套加工要求太高,慎用

是的,没打算用无油衬套

网友:
等边三角形,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晃动,直接说明,装配精度不行,一般是杆端加工精度不行,建议:直接买米思米精密型直线轴承 跟导向轴;或者 ...

标件如何改造?这是一个DIY的好话题,愿闻其详,最好有个图明示,给你上分!

网友:
不成样子吧

网友:
只看不发表意见,每天都能学到前辈大神们的先进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