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液体稳流的相关结构设计

楼主(2024-07-29):
求助一下各位吧友,目前有一个装置从上面进液,想要通过一些阻液的结构设计让流入设备的液体尽量稳定,目前的设计是通过两块带狭缝的挡板来进行缓冲,但是效果不明显,主要是流出狭缝的液体有一定泉涌的效果,大家有什么想法吗,调整两块挡板的位置或者更好的狭缝设计一类的

进液示意图

进液示意图

挡板设计2

挡板设计2

网友:
流量小的话加高进液容器内的液面高度行不?流量大的话只能跟楼上说的一样加装冲孔板或者纱网之类的零件了

网友(点评):
高度差固定了

网友:
关于液体粉料出料稳定的问题,单独的一块板子如果均匀出料对进料要求较高。
可以尝试在出料前做一个仓体,开均匀出料口,进料保持仓体物料动态不变。

网友:
液体流动要稳定应该是保持均匀长直的一段,而不应该有孔径突变的现象(伯努利原理),流体中有采用毛细管稳流的,即在一根粗管中装入很多细管,这样能够用较短的距离稳定液体流速,一般长度至少10d(细管内径)吧
非专业只是恰好了解一点,提供点思路

网友:
没有涉及这方面的经历,我作为纯外行角度想问下哈,这种设备不需要考虑液体表面张力这种吗

网友:
入料流速多少?要求出料流速多少?流量有多大?

消除液体的动力:摩擦、水对水互冲、对外做功,不知道楼主的结构允许什么方式。如果单纯按照图示的状态,可以考虑多家几层,形成湍流后,能量耗散的会快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