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模型中轴的长度修改不了怎么回事

楼主(2024-07-29):
情况如图1
图2修成长轴
图3把装配体打开,修改没动静
返回图4,变回去了

网友:
p4报只读,把文件属性的只读取消就行了

网友(点评):
怎么取消?

网友(点评):
也可能是工具-选项-系统选项-外部参考-以只读方式打开参考文件设置的原因,不从装配体打开零件,而是直接通过文件-打开的方式打开应该就可以

网友(点评):
零件改了后可以,但是打开装配体后,就回去了

网友:
这不看着有方程式嘛,没准这个值是用方程式去算的。

网友:
重画是最简单的方法

网友:
只读文件啊。关闭模型,找到其所在文件夹,右键修改属性。

网友:
可能是被方程式限制了,方程式里面参考了其他的值,其他值不变的情况下,轴的长度也不会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