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前辈指点下 :肖氏硬度如何转换成洛氏硬度。非常感谢!!!

楼主(2024-07-30):
整体调制硬度30-36HSD  ,转换成HRC应该是多少,有没有具体的硬度换算表或者公式之类,我是机械小白,谢谢前辈们指点!!!

网友A:
不知道对不对,搜的
硬度值从HSD(肖氏硬度)转换到HRC(洛氏硬度C标尺)可以使用以下近似公式:
HRC=HSD−15
这个公式基于HSD和HRC之间的一个简单线性关系。请注意,这个转换只适用于一定的硬度范围内,并且是在假设材料性质一致的情况下得出的近似值

网友B:
这个。如果按2楼所说,这材料基本就无需热处理,HRC15-21,材料自身就能达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对不对,搜的
硬度值从HSD(肖氏硬度)转换到HRC(洛氏硬度C标尺)可以使用以下近似公式:
HRC=HSD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如果按2楼所说,这材料基本就无需热处理,HRC15-21,材料自身就能达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如果按2楼所说,这材料基本就无需热处理,HRC15-21,材料自身就能达到了。

我对硬度这块了解不多,肖氏硬度是一种测量非金属材料硬度的方法,洛氏硬度是用于金属材料硬度测试的方法,不知道它俩之间的转化会用在什么情况下?

楼主:
按这个HSD30~36 换算成HRC是不是HRC13.4~22.2

楼主:
引用 楼主:
按这个HSD30~36 换算成HRC是不是HRC13.4~22.2

也就是材料本身不淬火的硬度

网友:
印象里邵氏硬度用来打橡胶件的,你这个什么材料拍来看看

网友(点评):
肖氏和邵氏不是同一个东西

网友(点评):
我一直以为音译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如果按2楼所说,这材料基本就无需热处理,HRC15-21,材料自身就能达到了。

调质,貌似材料变软,

网友:
肖氏硬度是用来测塑料件硬度的,用的是肖氏硬度计,转换成HRC没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