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齿轮工艺路线的讨论

楼主(2024-07-30):
齿轮的外齿为渐开线齿轮,内齿为渐开线花键;材料为38CrMoAl;工作场景为精密传动。
目前的加工工艺为:下料——正火——粗车——半精车——滚齿——钻攻——去毛刺——渗碳淬火——齿部倒角——精车内孔——平磨——中走丝(割内花键)——磨外齿。
存在的问题:
1. 中走丝:由于装夹和精度的原因,导致割出来的内花键与外齿的同心度无法保证,比较影响装配后齿轮的传动精度。
目前的解决办法是把中走丝改为了拉花键,拉完花键之后再进行滚齿,但是会存在新的问题:一方面拉花键后会有毛刺残留,使用角磨机消除毛刺会非常影响效率;另一方面上滚齿机床后,滚齿的起始点无法保证,导致内花键与外齿的相位是偏离的(相位偏离影响装配后齿轮的传动精度)。
2. 齿部倒角:按照目前的加工工艺路线,经过平磨和磨齿之后,齿轮轨迹的倒角基本上已经不存在了,只存在齿轮的外圆有倒角的痕迹。目前齿部倒角加工的方式是利用倒角机加工,可以对外齿轮的轨迹进行倒角,但是倒角的程度并不大。
所以就这两个问题和各位大侠们讨论一下,有没有好的建议和解决办法。
本小生不胜感激!

网友:
内外齿位置关系很重要吗?外部是否可以考虑进行滚齿前倒角处理(车床倒角)?

网友(点评):
谢谢您的回复,内外齿的相位关系是比较重要的,要多片一起进行行星传动; 关于齿部倒角我表述的有点不太清晰,齿部倒角要求外齿的轨迹都要进行倒角,图片中圈出来的只剩下最外圆部分了,在平磨和磨齿工序把齿根和齿面部位的给磨掉了

网友A:
齿轮倒角机可以把齿倒得很圆滑得啊。
可以把须装配在一起的一组齿轮数一起滚齿,并用花键轴定位,并做好定位记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轮倒角机可以把齿倒得很圆滑得啊。
可以把须装配在一起的一组齿轮数一起滚齿,并用花键轴定位,并做好定 ...

谢谢您的回复,齿轮在齿部倒角工序倒的很不错,但是倒角的尺寸太小,后面磨端面和齿面给磨没了;目前测试的新工艺路线就是拉齿后滚齿,第一组滚齿之后,外齿的起始点是和花键对应的,但是装夹第二组去掉花键轴工装就错位了,如果不去掉工装,加工几组后校正外圆偏差又很大。总的来说,新工艺路线里的这几步工序还是太麻烦,效率上不去。

网友B:
W你这工艺从哪抄来的,要给加工厂,加工厂一定倒闭,
不懂可以问,不会可以学,,
瞎搞也不是不可以

网友A:
倒角机可以倒好几个毫米了,怎会因磨削就没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W你这工艺从哪抄来的,要给加工厂,加工厂一定倒闭,
不懂可以问,不会可以学,,
瞎搞也不是不可以

还请春哥指导 这个工艺路线确实整的头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倒角机可以倒好几个毫米了,怎会因磨削就没了呢?

感谢回复,确实应该是倒角机的问题,倒的太小,还是调过之后的,要是实在不行还要换机器

网友:
内外齿位置度的问题
是不是考虑先滚齿,再插齿?
插齿时,齿部节圆夹紧定心,那两个销孔做定位

倒角嘛,多磨几遍

网友C:
精密传动,这工艺保证不了。

网友D:
要是精密到几弧分背隙,不建议内花键。内圆+键即可(校核一下键的强度)。

网友E:
精密传动的话,这个工艺肯定不行,单说这个内花键对外齿的跳动就不会好,,
内孔对端面需要磨一刀,要不就是先平磨在精车内孔,
先磨好外齿在通过工装对齿
把花键小径一起割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精密传动,这工艺保证不了。

是的啊,这个路线确实满头疼的,还请大侠指导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是精密到几弧分背隙,不建议内花键。内圆+键即可(校核一下键的强度)。

感谢回复,确实是一个好的思路,最开始考虑的是键传动,但是因为是行星传动,每圈的跳动会比较大,不过我会好好地再想想键传动的方式,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精密传动的话,这个工艺肯定不行,单说这个内花键对外齿的跳动就不会好,,
内孔对端面需要磨一刀,要不就 ...

感谢您的回复,工艺流程确实存在比较大的问题。
考虑内花键的原因是确保传动的平稳型,受力较为均匀;
先平磨再精车内孔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十分感谢!
先磨外齿再割内花键,我这边仔细地再研究下,主要是目前的磨外齿工装采用的是花键芯轴,更改需要再考虑下新的工装是否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确实是一个好的思路,最开始考虑的是键传动,但是因为是行星传动,每圈的跳动会比较大,不过我 ...

网友:
先加工定位,再加工齿啊。
先加工齿再做定位肯定误差大啊!

网友(点评):
感谢您的回复,您可以说的再清晰点吗?我有点没理解具体是那一部分,我理解的:平磨——割内花键——磨齿,这个工艺路线是按照“先加工定位,后加工外齿”进行的

网友:
直接上齿轮用的倒角机,我们经理天天开的飞起来

网友F:
难道滚齿不需要定位的吗?一般齿轮工作图外齿的基准也应该有内孔的吧
类似零件一般图纸都是以内孔作为外圆的基准,按这个思路应该先加工花键孔,工装花键孔定位滚齿,而不是反过来先外后内

楼主:
引用 网友F:
难道滚齿不需要定位的吗?一般齿轮工作图外齿的基准也应该有内孔的吧
类似零件一般图纸都是以内孔作为外圆 ...

感谢回复,旧的是以半精车加工出的内孔来进行滚齿的;新的是以拉花键后配合花键芯轴来滚齿的。但是新的有两个问题,
一个就是拉完花键后会有毛刺,我们用角磨机来处理的,很麻烦,而且不清楚什么原因;
二是滚齿的起始点很难保证多组的一致性。

网友:
倒角可以做得很大的,你这个是磨棱机加工的吧。

网友(点评):
算是齿轮倒角机,气动的,依靠重力摇头对齿部进行倒角,比较简单的一个设备。你这个倒角还是非常不错的

网友(2024-09-06):
量不多的情况下,下料——半精车——线切割(内花键外齿)——精车(包括齿轮倒角)——钻攻——去毛刺——渗碳淬火
量多的情况下,下料——粗车——滚齿——精车(包括齿轮倒角)——拉削花键——钻攻——去毛刺——渗碳淬火
你这个允许偏差是多少,后续真的量非常大可以粉末冶金,或者毛坯红缎或者精密铸造再机加工

网友:
看看大家的评论,学习一下

网友(2025-01-04):
1.齿部倒角可以买带有倒角功能的滚到,余量留合适磨齿后就有角。2.中间的花键是可以用卧式拉床配拉刀直接拉键拉出来,如果是批量件那要省很多加工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