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展开图上折弯特征怎么调出来?

楼主(2024-07-30):
第一个问题:如图,从工程图库内面拉出来,怎么是一个投影视图,而不是展开图?
第二个问题:见另一图,没有折弯线这些特征,怎么办?

网友:
第一个问题 可能你折弯图画的时候有问题

网友(点评):
没问题的,见4楼

网友A:
看不到树,不明白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到树,不明白怎么回事。

零件图平板可以啊

网友:
你是钣金工程师吗?如果只是外发不需要发展开图,因为最后供应商还是要重新弄的,工程图标注好你实际需要的尺寸就好。

网友(点评):
是的,对方要求我做的

网友(点评):
那得对方提供那么厚板折弯90°的R角半径

网友:
左上角的参考配置

网友:
菜单栏——视图——隐藏/显示——显示草图       看看折弯线能不能出来

网友:
实在不行,在平板形式里新建展开配置,显示配置

网友:
应该是在展开那个配置里面,平板模式被压缩了的缘故吧!

补充内容 (2024-7-31 23:26):
前俩点评的真是个天才

网友(点评):
这个肯定要压缩,不然零件就成了展开状态了,无法装配、无法出折弯成形图了

网友(点评):
看配置,这是平板模式的配置,在这里应该是取消压缩的状态,装配时(或者出工程图)应该用默认配置

网友:
钣金件展开没问题啊,估计你画的有哪个地方不对。

网友:
我也出现过,后来重新画一个就好了

网友:
自己把它整复杂了,钣金里面画出来,根本就不需要你再去配置一下展开状态和折弯状态

网友(点评):
是的,但我把平板拉进来,没有反应。还是个投影视图

网友(点评):
是这样的,你弄了配置后就会成这样,我之前也搞过一回,要么就全部是展开的,要么就全是折弯状态!后面重新画了一个,不弄配置就不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