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局部放大图为什么不一样?

楼主(2024-07-30):
我最近出于研究需要才开始学习画工图,基本是门外汉。这张图我的理解是上面这两个圈里面都是I那个部位的局部放大图,但是这两个图画的却不大一样,左边是个梯形,右边侧面却是垂直的,底部R的标值也不一样。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偏差,这个图是从1997年的国标文件里截取的,按道理不应该出错啊,是我的理解哪里出现问题了吗,求大佬指导

网友A:
我找到了标准:

但是依旧不知道为什么同样的R角,2:1比例的时候R是0.5;7:1比例的时候R是1;

标准链接:

https://www.doc88.com/p-2174563207702.html

网友:
标准也有错的时候。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网友(点评):
不会解释就不要解释,而不是强行说什么标准也会有错,这种说法你当国标是个玩笑话了

网友(点评):
说到天上去也是图纸错误。多查几个国标你就知道什么是笑话了,很多插图都是直接截人家的图过来的,包浆好几层了,都不肯重新画一遍。

网友:
是不是受拉力变形了

网友:
个人倾向是错误,这张是矩形截面试样,根据图纸信息,厚度1.5,而7:1视图标注的是直径23,直径21,这样加工很不现实,推断可能是把圆形截面的试样误贴进来了
新的国标(2012版和2024版)试样图都简化了不知啥道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找到了标准:

但是依旧不知道为什么同样的R角,2:1比例的时候R是0.5;7:1比例的时候R是1;

我理解应该是式样加工成这两种形状都是符合要求的,都是合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理解应该是式样加工成这两种形状都是符合要求的,都是合格的

楼上有说标注错误的,我看了好几遍,也感觉是标注错误了,但是这种标准的图纸,那都是经过好多人的手审核的,而且是国家级别的,应该不会有错;

但是要是两种规格都符合要求,也是合理的猜测,但是这种情况,一般会用文字说明,避免这种歧义;

第三种可能,就是标注的地方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