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效螺纹长度如何测量

楼主(2024-07-30):
图纸中标注了外螺纹有效螺纹长度,想请教一下用通用量具如何测量有效螺纹长度?

网友:
卡尺、卷尺、钢板尺等直接测量,难道你对螺纹长度还有精度要求?

网友A:
先量外螺纹零件的长度,再将零件拧进内螺纹(拧到尽头),再量外螺纹零件凸出来的长度,相减就是有效螺纹长度。

网友(点评):
外螺纹的第一扣需要处理下,不然理论上测出来的也不是有效长度

网友:
用螺母配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量外螺纹零件的长度,再将零件拧进内螺纹(拧到尽头),再量外螺纹零件凸出来的长度,相减就是有效螺纹长 ...

这个赞成

网友:
有效长度一般是不小于多少,公差很大的

网友:
你用环规检的时候顺便就用卡尺量一下呗,而且螺纹有效长度一般也没那么精确,难道还有公差不成??

网友:
螺纹清一下根

网友:
先下一下看看

网友:
拧个螺母进去,卡尺一测就行了,一般图纸是要求最小尺寸,做长点一般都没事

网友:
在钻孔深度确定时,我们一般都是标注“最小有效螺纹长度”,测量就是拿卡尺量一下,大多数情况,有效螺纹长度是为了保证配合的螺纹副可以拧到位~差一点没事

网友:
正常卡尺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