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体材料明细表自动隐藏,无法选中

楼主(2024-07-30):
如图,正常的材料明细表是可以选中表格中的行/列,右键进行操作
问题:1.一旦零件较多,大概20个零件以上,就会经常自动隐藏,必须手动操作隐藏表格,再点一次显示才能显示
         2.哪怕表格显示出来了,也无法选中,进行操作,只能删除表格,再插入一次材料明细表,才能选中表格中的内容,进行操作
        小装配都没事,大的装配体刚插入的时候没事,关闭一次以后再打开就会这样,有没有大佬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A:
玩得花,居然在3D界面做表格。。。。你强你牛逼

网友B:
没操作过,一直都是插件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得花,居然在3D界面做表格。。。。你强你牛逼

我一直都是这么干的,这个组件的材料明细表只是单纯画完3D以后用来检查一下,1.看看有没有哪个零件没有附材质;
2.有没有哪个标准件被当成了机加件;
3.有没有哪个电控件出现在我的BOM里了,没有隐藏
我觉得挺方便的啊,发现不对里面就可以改,每个组件的修改完了以后,我直接整机的导一次,整机BOM表就出来了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一直都是这么干的,这个组件的材料明细表只是单纯画完3D以后用来检查一下,1.看看有没有哪个零件没有附 ...

在工程图里制作不会更好些吗。。。。。。。反正都是改,为嘛不选个简单的方式来改呢,毕竟在二维工程图界面,材料明细表表格非常好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工程图里制作不会更好些吗。。。。。。。反正都是改,为嘛不选个简单的方式来改呢,毕竟在二维工程图界 ...

不在工程图里改是因为,我有个时候需要去选中一些装配体里的零件,比如说让个别产品零件在这个装配体里封套不显示在表格里,工程图里选不了。或者大佬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大家交流交流,我很多使用方式是自己研究的,野路子。

网友(点评):
一样的表格,就没听说过在工程图选不了的却在装配体环境下能选的。。 一样的表格,一样的设定,没理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工程图里制作不会更好些吗。。。。。。。反正都是改,为嘛不选个简单的方式来改呢,毕竟在二维工程图界 ...

不是,我是想再3D装配体里选中零件然后让他仅在此装配体里封套。问题跑偏了,大哥,我是想解决现在3D界面材料明细表选不中的问题。

网友C(2024-10-03):
引用 网友B:
没操作过,一直都是插件搞的

大哥用哪个插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哥用哪个插件

凯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