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吸盘吸附

楼主(2024-07-30):
4个φ25的真空吸盘,配2个小和1个大的真空发生器。供给压力0.5Mpa;真空发生器型号
问题:负压是不是叠加的?最大可以吸附多重的工件?

楼主:
各位大神帮忙看看。

网友:
1. 流量是叠加的;
2. 真空度取决于系统气密性;
3. 抓取力取决于实际真空度和有效吸附面积,F=PA;
4. 先选好吸盘再讨论真空发生器,特别是软包装真空抓取应用;
5. 亚德客的真空发生器耗气量大于真空流量,注意保证进气压力稳定;
6. 真空系统需要噪声问题时,建议增加消声(会影响流量、真空度),或者更换节能型真空发生器;
7. 真空系统需要通、断(反吹)、传感、过滤时,建议选择集成式真空发生器。

网友:
这就是压力与压强的关系吧,你把压强这个公式了解下。

网友:
要么4个小真空发生器配4个吸盘独立使用,要么用集成式真空发生器。按照你这样配的话,4个吸盘的吸力是小于我说的这样做的。

网友:
配四个发生器合理吗

网友:
负压肯定不叠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