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运输方案,新人求助

楼主(2024-07-30):
一款运输方案,目前做了也有两款了,领导的意思是需要货架与货架之间堆叠起来,最大的减少运输成本,以前干的3c,这个大重量的没有做过,目前是分有大小支架,两者之间可以拆卸,(图1是新方案小支架示意)目前图2上架子三维尺寸长宽高是:2.1×1.2×1.15 (有参考平板车运输尺寸)(50×50壁厚5方管,50×70壁厚5矩形管)(运输两个产品,单个250kg,共500kg),因为堆叠需要考虑限位和固定,堆叠后重量就更大了,自己就用过方管,铝型材,别的还没有实际使用过,不知道怎么搭建,怎么样结构方面结实,想求助一下大佬们,给提提意见,或去哪里找一些结构相应的资料。

目前还没有堆叠的方案

目前还没有堆叠的方案

下一版小支架示意图

下一版小支架示意图

网友A:
这个需要考虑运输振动,应力分析,保持稳定性

网友B:
不太了解,帮你顶一下贴。

网友C:
楼主计算分析过吗?根据你的设计尺寸,用软件算一下强度和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需要考虑运输振动,应力分析,保持稳定性

好的好的,应力缓冲和固定,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太了解,帮你顶一下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计算分析过吗?根据你的设计尺寸,用软件算一下强度和变形。

底部拿sw仿真试过,本来没打算叠起来,上面放箱子的,底部承受1000kg看着是没啥问题的,目前小支架也需要换一下,大支架用的方管,层数高这个感觉需要更换别的种类

网友D:
以前汽配厂那物流运输架子,装个两三吨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汽配厂那物流运输架子,装个两三吨没事

行结构方面我多参考参考,就怕方管不够,别的没用过😂

网友D:
我们现在用的丝杠就是75X75X5的,支个五六吨不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现在用的丝杠就是75X75X5的,支个五六吨不怕

那就行,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