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摆角机构

楼主(2024-07-31):
1-4磨轮要在图示位置进行抛光,因为要想抛光效果好,需要有一点弹性,那么要怎样加气缸才行。固定磨轮的座子的角度要如何倾斜。

网友A:
我没太理解你得需求,弹性要么气缸锁在弹性机构上,要么气压调小让气缸可以回弹,不知道你要咋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太理解你得需求,弹性要么气缸锁在弹性机构上,要么气压调小让气缸可以回弹,不知道你要咋用

就是利用气缸的气压来让板和磨轮之间有一个弹性的状态,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
气缸上面增加一个弹性机构利用弹性机构压住待磨物料是不是要比用气缸合理一些。压紧力的大小可以通过调整弹簧压缩量或者更换弹簧规格去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