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排销孔平行要怎么标注?

楼主(2024-07-31):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两根导轨,各两个销钉做靠山,这两排销孔平行要怎么在图纸上标注呢?

补充内容 (2024-8-1 15:16):

12楼补了图纸示意图

网友:
标形位公差吧
平行度

网友:
销孔的,位置度呀,只要位置正确了,平行啥的,都妥妥的保证了。

不能平行的,也就是孔位置偏差了,源头还是在孔位置上。

网友(点评):
但是这样的话,相当于,多了位置公差控制,虽然可能价格上可能会是一样的。不过终究是多了一个距离控制,毕竟只要孔中心连线平行就好了,不用控制孔间距。

网友(点评):
虽然,我一开始也是按照孔间距±0.02标注的

网友:
孔连个线标平行

网友(点评):
我一开始的时候是按照孔间距±0.02给的,因为不确定孔连线标平行是否符合制图标准。 现在是不管符合不符合标准,不加距离公差,直接在孔间距的基本尺寸上加个平行度0.02

网友:
两个基准的位置度

网友:
可在技术要求里标注加工工艺要求,一次装夹一次加工。

网友:
标销孔位置度不好么

网友(点评):
因为只是作为导轨安装的靠山,所以只要两个导轨平行,也就是两对销孔连线互相平行就好了,如果标注位置度的话,需要控制的公差太多了,加工价格可能会高一点。

网友:
我都没标,这些都是CNC一次性打出来的

网友:
用销与导轨是线接触,用销作导轨安装的靠山可行吗?

网友(点评):
只是作为安装时的辅助,真正的强度还是靠螺丝锁在板上的

网友(点评):
对头,侧基准。

网友:
我都是孔中心线标基准,两个基准互为基准然后平行度标一下,实在不行你就文字标注要求CNC一次把孔打出来

楼主:
左边是我一开始的标注方式,右边是现在的标注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