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端子线公母头对接设计请教

楼主(2024-07-31):
  如比较简陋,就是个示意图,各位大神凑活着看看。

  如图所示,这有一根线,线头为端子公头,线来料的时候位置不确定,用视觉辅助定位,夹爪需要夹住此线,然后将它翻转插入母头。

  现在我想要请问各位大神,有没有什么好的设计可以将这个端子公头定位的,方便我将公头插入母头里面。若有看不懂的地方,麻烦指出来让我补充。还请各位大神提供一下思路,不胜感激

网友A:
端子有多大?一般端子都有防呆的设计、导向的设计和卡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端子有多大?一般端子都有防呆的设计、导向的设计和卡扣

就是两孔的公母头端子,长3.5宽2.5高4.0,我现在是做自动组装线,现在是要把公头插入母头,完成这一阶段的组装,现在的问题是怎么能保证我能夹住公头,正确的插入母头里面去。

楼主:
简单的示意图,是比较简陋

网友:
端子学名叫什么?

网友(点评):
这个不太清楚,哈哈

网友:
你用夹爪取完放到固定夹爪上再水平加前后送入不行吗   翻转想想就麻烦

网友(点评):
这根线根部已经接好了,就这么长,现在只能这样搞了

网友B:
不是用了视觉么,六轴去拿拿完转正,对着公头针面再拍一个照确认公头的针位信息 然后六轴转对位 再插入母头(默认母头每次上料方向一致,不一致得再拍一个母头的针位信息),这是我想的懒的解决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用了视觉么,六轴去拿拿完转正,对着公头针面再拍一个照确认公头的针位信息 然后六轴转对位 再插入母头 ...

最好是拍一下就能直接装,所以夹头需要设计一个定位的,拍两次很拖节拍

网友(点评):
又要快,有要省时间,直接6轴改成人工放在一个定位好的翻转工装里,你人放多快它就插多快,咔咔滴。哈哈。

网友(点评):
现在都是智能化,要的就是能不投人就不投,这样搞那我这个机都没啥作用了,哈哈

网友(点评):
你对“智能”的理解还没上升到一定高度,兄dei,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好是拍一下就能直接装,所以夹头需要设计一个定位的,拍两次很拖节拍

但是你的来料一致性不能保证,就算做定位工装你也得有一个套定位的结构啊 六轴多省事

网友:
你这线明显是软的,就靠夹着线往里面插??????
这玩意虽然精度不高,但是还是有位置度和精度要求的。

网友:
那个接头有实物图片吗? 应该是用六轴或者虚拟轴机械手。

网友:
最省事的办法就是外发做手工,二分钱一个。妇女老人们排着队领料

网友(点评):
还带动了就业,goodidea,绝壁有人干

网友(点评):
深圳城中村很多线端子什么的外发做手工的。妇女老人还得抢着领料,一天到晚能挣二十块钱很高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