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佬

楼主(2024-08-01):
这种锂电池的安装固定方式是怎样的    大佬们有没有好的简单的方法啊?

楼主:
这种锂电池在设备在是怎样固定和安装的啊?

网友A:
结构不紧凑要求高就外部做一个电池仓,结构紧凑就双面胶粘壳子里面。

网友:
海绵双面胶贴。。。。

楼主:
用热熔胶直接打住吗?有照片可以看一下啊吗?

网友:
如果是工作环境温度的不高的情况下,双面胶就行了,或者热熔胶也可以。不过温度环境高了也不能用锂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结构不紧凑要求高就外部做一个电池仓,结构紧凑就双面胶粘壳子里面。

我做了一个前后和左右的限位仓   高度是用上壳伸下来的加强筋对电池进行高度的定位

网友:
到手机维修电看一下,双面胶粘,电池怕硬接触,怕封闭起来不散热,

网友:
我拆旧MP3,它里面是双面胶固定的

网友B:
我们公司的使用双面胶固定的

网友:
海绵双面胶最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公司的使用双面胶固定的

用双面胶会不会掉地上,电池脱落啊

网友C:
我们以前做扫地机器人,都是用双面胶直接贴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以前做扫地机器人,都是用双面胶直接贴上去

可以给发个照片吗?

网友:
直接双面胶,之前拆过手机电池就是双面胶

网友:
就我看到的和拆过的都是胶,要么胶布,点胶,3M双面胶,海绵双面胶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双面胶会不会掉地上,电池脱落啊

目前没有,我们的仪器基本上就是手持使用,没有什么震动或者电机什么的,双面胶牢固程度足矣,你要是不放心,可以买点3m双面胶回来测试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