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有没有郎之万夹芯式换能器的设计计算资料

楼主(2024-08-01):
各位大神 最近某一个产品需要提供一个持续高频的震源 目前考虑是电磁或者超声,电磁的缺点是发热和结构复杂 所以想用压电陶瓷片和前后壳组成的夹芯式换能器

但市面上常规的换能器(清洗振子),体积都偏大,所以自己突发奇想找了点资料试做了一组,两片Ø20的振子片背靠背并联,做了前后壳体,螺杆预紧。
结果不是很满意,振幅比较小。
网上的资料大本大本的看不下去,大多数论文又说的很浅,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想请教:
1,需要哪些专业设备,施加预紧力的时候需要监控电流/电压数值?
2,预紧力多大,计算公式,PZT陶瓷片很容易被压碎~
3,输出的金属耦合壳体厚度怎么计算,半波、四分之一波有点弄不清了。
请问有没有有经验的大神分享下~

网友A:
1,2,只要压紧不松动不碎就可。
3,是要把壳体和陶瓷片尺寸厚度设计在当量半波长附近的意思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只要压紧不松动不碎就可。
3,是要把壳体和陶瓷片尺寸厚度设计在当量半波长附近的意思吧

您说这个半波长 基准点是两个陶瓷片的中间位置吗 到前后盖端面都是半波,整个振子长度是一个波长(好像一个文章里里是这么写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2,只要压紧不松动不碎就可。
3,是要把壳体和陶瓷片尺寸厚度设计在当量半波长附近的意思吧

大佬之前做过超声波清洗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说这个半波长 基准点是两个陶瓷片的中间位置吗 到前后盖端面都是半波,整个振子长度是一个波长(好像一 ...

半波长是当量总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佬之前做过超声波清洗机?

算见过接触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算见过接触过吧

佩服大佬!

网友C:
加湿器里面不也是这个玩意吗?那个好像很小啊,我还见有小女生拿个手持的往脸上喷雾,那应该更小。还有洗眼镜的那个应该也不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湿器里面不也是这个玩意吗?那个好像很小啊,我还见有小女生拿个手持的往脸上喷雾,那应该更小。还有洗眼 ...

应该还是有区别的 雾化器那种薄片高频的 几兆赫兹 清洗剂的频率要低很多吧

网友(点评):
那就看看那种洗眼镜的,小盒子也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半波长是当量总长

当量长度这个概念倒是没查到类似的资料 请问是介质中波速和频率计算出的那个吗
我现在计算的是半波长大概33mm 然后振子前后壳+两振片总厚度也差不多这个 但总感觉振动振幅没达到高值附近~

网友A:
引用 楼主:
当量长度这个概念倒是没查到类似的资料 请问是介质中波速和频率计算出的那个吗
我现在计算的是半波长大 ...

因为是由不同的材料组合起来的,所以有当量这个概念,计算的误差可以很大,以实测为准。
当设计成半波长时,是峰谷的极点,而且是谐振点,效率最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是由不同的材料组合起来的,所以有当量这个概念,计算的误差可以很大,以实测为准。
当设计成半波长 ...

那就是需要检测设备了 边试预紧力边测量 看来想自己弄有点难度 谢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