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图纸上结构技术要求填写问题

楼主(2024-08-01):
我想做一个u型折弯的圆钢下挂一个活节螺杆,想请教各位怎么填写技术要求,才能保证我的活节螺杆可以正常摆动不会卡死(另一张图是我之前写的技术要求)

补充内容 (2024-8-1 15:07):
先谢谢各位的建议和意见!这是用于饲喂器的感应探针,因为会接触水和饲料所以不想有太多死角,如果有更简单的办法提供,可以一起讨论,谢谢!

网友:
这么写就行

网友:
活接螺杆应该配Y型接头吧。

网友:
技术要求里表达的很清楚了

网友:
这样子卡死不是很正常吗?不卡死才不正常!
如果只是连接起来,有很多简单的方法,为啥要搞这么费劲?

网友:
焊接 再加上用的自制的U型卡 间隙应该挺大 简单说明下就可以
但是不是可以考虑用气缸那种Y型接头 因为你现在U型卡估计是自制的 然后焊接后检查卡不卡死 所以要看绿假如卡顿或者卡死怎么修呢,毕竟是焊接的

网友:
我觉得卡不卡死理论上是你设计尺寸决定的。剩下的就是该要求焊接了,焊接时U形有工装定位,焊点不要超过杆端面应该就行了。

网友:
我怀疑,活节螺杆能套进U型折弯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