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仓式输送线停仓方式的问题,求教!

楼主(2024-08-01):
现有6米长,500mm宽的一条输送线,输送线用带耳链条传动,耳朵上锁不锈钢料仓U型,用得普通马达配变频器。
现在使用需求是步距每个仓位需要停一次。
停仓感应用过方案如下
1.用两个距离固定的接近开关感应同一个仓U型的两个边,此方案存在两个问题点,一个是速度变化以后感应器位置需要调;
一个是料仓一致型不好时容易连走仓位;
2.用分度片感应,此方案对步距和链轮齿数有要求,不然均分不了;比如现在这条线160°停一次,18个齿就无法均分;
3.用以上两个方案结合,分度片感应停,辅助感应仓侧边判定,依然存在辅助感应感应不了的情况;

料仓如图;

现在预选方案,①换马达为多圈绝对编码器伺服电机;②给现有马达加一个绝对编码器

各位大佬 有其他好用的方案么?

料仓

料仓

网友A:
这条线160°停一次,18个齿就无法均分

6米长的轨迹是圆形吗?你还要按照角度均布?没看懂。最好画出轨迹。

楼主:
引用 网友A:
6米长的轨迹是圆形吗?你还要按照角度均布?没看懂。最好画出轨迹。

大佬提示的对,补上轨迹图

轨迹图

轨迹图

网友(点评):
不是大佬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提示的对,补上轨迹图

你这个图,咋定义160°均布?主动轮转过160°就停一次?

网友B:
换伺服会好一些。普通电机要定位建议使用带刹车的电机,这样过冲会变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图,咋定义160°均布?主动轮转过160°就停一次?

主动轮是18个齿的 转动8个齿也就是转动160°就是一个仓位步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伺服会好一些。普通电机要定位建议使用带刹车的电机,这样过冲会变小。

还有其他的选项么,换马达这个暂时备选?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其他的选项么,换马达这个暂时备选?

也可以让电气想办法,提前感应。延时停止,不同的速度给不同的延时时间。试验几次这样就能停的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可以让电气想办法,提前感应。延时停止,不同的速度给不同的延时时间。试验几次这样就能停的准了。

现在的问题是仓很薄,仓的一致性也不好 感应器有失灵的情况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仓很薄,仓的一致性也不好 感应器有失灵的情况

可以不用感应仓,想办法感应链节。一般仓都是均匀分布在链节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不用感应仓,想办法感应链节。一般仓都是均匀分布在链节上的。

那怎么区分这个链节是我需要的链节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怎么区分这个链节是我需要的链节呢?

第一,你是所有的链节都带耳朵吗?还是只是安装仓的位置才用带耳朵的链节?或者说是不是安装仓的链节上才有螺丝?
第二,如果接近开关检测不稳定,可以考虑光电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你是所有的链节都带耳朵吗?还是只是安装仓的位置才用带耳朵的链节?或者说是不是安装仓的链节上才 ...

1.现在可能最理想的就是锁仓的螺丝用一长一短,感应长螺丝了,但是这需要把仓全部重装一次;
2.光电开关也试过了,比接近开关还不稳;

网友:
引用 楼主:
1.现在可能最理想的就是锁仓的螺丝用一长一短,感应长螺丝了,但是这需要把仓全部重装一次;
2.光电开关 ...

嗯,机械拆拆装转的避免不了的。有解决方案就行。

网友:
应该给出现在的停止位,料仓,传感器的位置的图,不知道为啥普通传感器的方案不行

楼主:
闭环收贴
最后做了一个加速器,让链轮走160° 小齿轮走一圈,一圈感应一次停一次如下图

加速器

加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