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Z轴升降动力源的问题

楼主(2024-08-01):
各位大佬,小弟最近在现场出差,看到隔壁产线4导柱类型的下压机构Z轴用了2个动力源,分别是一个增压缸,一个气缸,不了解设计者为什么这么设计,想听听各位大佬想法。

补充内容 (2024-8-1 17:33):
各位大佬,13楼补充了图纸,

网友:
跟气体的压缩性有关?

网友A:
有可能那个增压缸是单作用缸。需要气缸辅助缩回。

网友:
需要多大的压力?压强,是否需要保压之类的

网友B:
可能是辅助气缸,辅助使用动力源失效出问题,他起保护机制,也有的是减轻动力源负载,相当于两个动力源。之前我们吸盘上料,就是用的齿轮齿条配电机,额外加了一个气缸,做保险机制。机床也有这种,好像叫平衡缸。

网友C:
没有图,光这段文字描述,我能给你猜不下十中应用场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辅助气缸,辅助使用动力源失效出问题,他起保护机制,也有的是减轻动力源负载,相当于两个动力源。之 ...

附议大佬。

网友:
气缸的作用是减重,你可以把他当一个弹簧,这样Z轴的动力就不需要选那么大

网友:
行程气缸和动力油缸   大推力油缸跑行程的时候会慢   所以用气动跑行程,要压的时候再用油缸,自动化行业好像挺多的

网友:
可能需要两段行程?所以两个动力

楼主:
C:\Users\GW00307162\Desktop

楼主:
附上我自己抄图纸,大家看个结构就行,现场应用是压一块铝块,做气密测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那个增压缸是单作用缸。需要气缸辅助缩回。

现场结构我大概抄了,可以看一下,应该不是你说的这种情况

楼主:
13楼附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图,光这段文字描述,我能给你猜不下十中应用场景

13楼发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辅助气缸,辅助使用动力源失效出问题,他起保护机制,也有的是减轻动力源负载,相当于两个动力源。之 ...

大佬,我13楼发了图,可以看下

网友:
是否两种压力模式?

网友:
这个应该一个行程缸,一个保压缸,图中的普通气缸走行程,到行程了气动油压缸加压保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我13楼发了图,可以看下

小气缸行程短,大气缸行程长(旁边的圆柱体是什么?)主体升降靠的大气缸,小气缸只是在Z轴快接近上边时起缓冲作用,还有下降时起辅助,最低位置靠大气缸限位。这个是我推测的,看着两个气缸大小不一,行程不一样。供楼主参考。

网友:
可能把气缸当成弹簧用。仔细看下是不是。防止油缸压力太大把东西压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