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钉问题讨论

楼主(2024-08-01):
买了几款螺丝,用十字扳手锁的时候,有些可以吸起来,有些没办法。吸不起来是材质的原因吗?我记得都是不锈钢螺丝。

网友:
不锈钢有很多牌号,有的带磁性有的没有

网友(点评):
原来如此,看来后面得先问清楚商家

网友:
1.不锈钢也分有磁性的和无磁性的。
2.不锈钢也是会生锈的。

网友(点评):
明白了,感谢指教

网友A:
购买渠道 购买的材料都有影响 最多的是304/316这些都是弱磁材料的 吸不住 马氏体和沉淀硬化的不锈钢可以被吸住 但好像卖的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购买渠道 购买的材料都有影响 最多的是304/316这些都是弱磁材料的 吸不住 马氏体和沉淀硬化的不锈钢可以被 ...

知识又得到了增长,谢谢

网友:
吸不起来的是奥氏体不锈钢

网友:
奥氏体不锈钢不具有磁性,但是冷作硬化可能有微量磁性;马氏体不锈钢是有磁性的

网友(2024-12-08):
不锈钢吸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