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佬们关于解决拖链下垂问题

楼主(2024-08-01):
论坛里的大佬前辈们,有没有啥办法防止这个拖链下垂,拖链18米长,拖链上部固定在立柱操作箱这边的,这台是个动梁龙门,立柱来回运动,由于所示图是别人的图片不是自家机床就打了码

网友:
加托轮,支撑拖链,有现成的配件。

网友A:
如图所示,来吧,这都是金钱买不来的

SNT
为你的认真点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图所示,来吧,这都是金钱买不来的

主要是上半截下踏,搞了方案在试试,用支架上面装滚轮,支架两侧锁在导轨上,用N个支架,每两个支架固定距离隔开,随着立柱来回运动,N个固定距离的支架也可以来回运动

网友(点评):
这还得加一套动力装置让架子来回动?

网友A:
对,是这样,我草图画错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要是上半截下踏,搞了方案在试试,用支架上面装滚轮,支架两侧锁在导轨上,用N个支架,每两个支架固定 ...

山东中德什么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山东中德什么鬼?

忘记打码了,这个是在抖音里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是这样,我草图画错了

感谢

网友:
哦,对,你还是用我的这个梁的结构,如果像你图片中的应用到时候可能会拌到人,我这种也起到一个围栏的作用,

网友:
把拖链旋转90度安装,不过这样拖链磨损大

网友:
有钱就买易格斯的拖链,加钢制导轨那种;没钱就买国产的龙骨拖链;再没钱,就加个拖轮

网友:
这个问题之前遇到过。
1.改侧向不是不行,要有实力的厂家,比如易格斯
2.不加支撑也可以,要有实力的厂家,比如易格斯
3.适当下垂如速度还是低中速区也不影响使用,设置好导向槽不脱槽就行。  你的行程也不长,才18米
4.如果速度进入高速区,也可以考虑滑触线比较稳妥,价格也低一些

网友(2024-12-13):
引用 楼主:
主要是上半截下踏,搞了方案在试试,用支架上面装滚轮,支架两侧锁在导轨上,用N个支架,每两个支架固定 ...

这样太麻烦,拖链再往回走的过程中,会撞到支架

网友C:
igus的长行程也是上面的弯下来,两个拖链之间摩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igus的长行程也是上面的弯下来,两个拖链之间摩擦的

网友:
拖链长了就会下垂,加托板或者轮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