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这种一体式PE波纹管是怎么加工出来的

楼主(2024-08-01):
两片法兰是活动的,靠波纹管翻边卡在波纹管上!求教各位大神这种波纹管是如何加工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具

能不能具体点,最好能介绍一下工艺

网友:
百度来的,外面那层就是模具

网友B:
波纹管有很多种,看你这盲猜是不锈钢的?类似旋压的工艺,你网上搜下有视频的,一看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波纹管有很多种,看你这盲猜是不锈钢的?类似旋压的工艺,你网上搜下有视频的,一看就明白了。

PE的材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