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执式扎束线带机器怎么切断束线带.

楼主(2024-08-01):
最近遇到一个问题,就是那种手执式扎束线带机器怎么切断束线带的.

网友A:
凸轮和齿轮的一体式结构,凸轮负责拉紧,齿轮负责切断,联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凸轮和齿轮的一体式结构,凸轮负责拉紧,齿轮负责切断,联动的。

感O(∩_∩)O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