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草图拉伸,怎么选择轮廓面

楼主(2024-08-01):
那个轮廓面选择,

网友A:
新建基准面,引用3d草图重新画草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建基准面,引用3d草图重新画草图

看图

网友:
咱就说这拉伸时选择的草图截面有没有可能是2d草图

网友B:
这里猜测楼主是想做一个不规则实体,那这里的建模思路应该转变为曲面建模而不是平面建模(虽然sw的曲面建模能力一般)
上体的曲面已经画完,应该用填充曲面将底部的曲面封闭(此基础的前提是上体曲面封闭无缝)
后面用缝合曲面功能填充实体
具体步骤参考百度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14bd256e6e824cfa6c26127e.html#:~:text=%E9%80%89%E6%8B%A9%E6%9B%B2%E9%9D%A2%E5%B7%A5%E5%85%B7%E6%99%83%E5%A4%8F,%E6%9B%B2%E9%9D%A2%E8%BD%AC%E5%8C%96%E6%88%90%E5%AE%9E%E4%BD%93%E3%80%82

网友:
来跟大佬们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里猜测楼主是想做一个不规则实体,那这里的建模思路应该转变为曲面建模而不是平面建模(虽然sw的曲面建模 ...

膜拜大佬,现在只会平面建模,在平面上画草图

网友C:
谢谢楼主分享,很适合像我这样的新手练习,平面建模的方法实在是想不出,我是用3D草图加曲面建模成的,下面附我用sw软件建模的零件图(sw2018版及以上版本可打开),感觉我的建模步骤及思路过于繁杂,不知道论坛中是否有大佬有更加精简的建模思路。

网友(2025-01-06):
引用 网友C:
谢谢楼主分享,很适合像我这样的新手练习,平面建模的方法实在是想不出,我是用3D草图加曲面建模成的,下面 ...

你这个应该平面方便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