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前辈,SW装配体测量显示的不是垂直距离,怎么调整?

楼主(2024-08-01):
如下图所示,测量两个零件的距离,但是显示的不是垂直距离?这个可以调整吗?
1 想到一个办法就是投影好像可以解决,还有其他办法吗?

网友:
多半是平面和轴心不平行

网友:
你选择一个柱面和平面,想得到什么结果

网友A:
大概率是因为选的平面,跟装配体定义的坐标系xyz任一面都不平行,因为测量工具默认按照xyz三轴给数的。
可以直接正视测量的那个面,再看下你左下角的坐标指示器,如果同时能看到三个轴,就说明跟坐标系xyz任一面都不平行。
我知道有两种方法,第一个是可以更改装配体定义的坐标系,不过这个不建议,一般我是很少用,除非一开始放零部件就随便摆需要纠正才用;另一个就简单了,选个跟测量面垂直的面,用装配体草图画线再去量线长。

网友B:
先明确自己的诉求
1、判断软件设置是否有问题
测量同一坐标系下的圆柱面与平面间距离判断是否可以测到相对距离

2、想测量内六角沉头孔与平面的距离
方法很多,俯视图,草图做点与圆心重合(如果无法重合,说明,基面与内六角螺栓接触面不水平),测量点到面距离

网友C:
有没有一种可能,你的固定零件的基准就和装配体的三个基准面都不平行,有夹角才出现的

网友:
基准面的问题

网友:
我是小白,也不清楚

网友:
上方的选项总有一个适合你,,,,

网友:
画参考线

网友:
我是没直接测量过圆面离平面的距离,都是测的圆边线量圆心和平面的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率是因为选的平面,跟装配体定义的坐标系xyz任一面都不平行,因为测量工具默认按照xyz三轴给数的。
可 ...

最后我就是通过划线来测量的,这个的确挺难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一种可能,你的固定零件的基准就和装配体的三个基准面都不平行,有夹角才出现的

实际上我装配体第一个零件的配合就是跟装配体三个平面是有约束关系的,都是平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明确自己的诉求
1、判断软件设置是否有问题
测量同一坐标系下的圆柱面与平面间距离判断是否可以测到相 ...

其实方法还是有的,只是想知道有没有办法改,最后就是直接画草图测量,只是会慢一点

网友:
很多标准件3D转过格式后,它自己的几个面就相互不垂直,甚至有些都变成了曲面

网友:
是基准面的问题

网友D:
这个平面和坐标面应该不平行吧,SW是按坐标系方向来取值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后我就是通过划线来测量的,这个的确挺难改的

很可能还是装配体放置问题,因为测量工具本质上是投影求解,看你xyz三个距离线相对测量面都是斜的。
其实有个更简单的方法判断,随便切换个标准视图看跟你要的摆放位置一致不,不一致的话用这个工具可以重新定向,不影响已经配好的装配关系。
用法是第一个面先选要正视的面,第二个面再选正视时要摆在上方的面,再按下《正视于》的快捷键,把模型视图调好后,按照上面图片去切换正视面,这样可以解决复杂装配体换视图的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平面和坐标面应该不平行吧,SW是按坐标系方向来取值的

是的,改的话应该要把零件坐标系跟装配体坐标系调成平行才行

网友E:
将其中一个零件与软件自带的坐标系平行 然后另一个零件与平行于坐标系的零件做测量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将其中一个零件与软件自带的坐标系平行 然后另一个零件与平行于坐标系的零件做测量就行了

好的,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