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类型输送线对电机功率的要求不一样吗?

楼主(2024-08-01):
      刚接手一个项目,里面有3种输送线,分别是滚筒,链板和皮带(转弯),由于我用的是同一套计算公式,负载和速度也差不多,所以算出来需要的电机功率也是一样的,但同事说我这样不对,不同的输送线需要的电机功率是不一样的。
      求大神过来指导一下

补充内容 (2024-8-2 08:52):
补充一下,我的计算是按负载20kg,输送面宽度600,长度2000这样计算的

网友:
他说你算的不对,让他提供下他的计算思路。并且解释下思路逻辑。不清楚楼主把传动比和传动效率考虑进去了吗?

网友:
主要是看线速度,如果线速度一样的话,就考虑摩擦系数了,假设摩擦一样的话,功率就一样。但是这个不能解决扭矩的问题,扭矩是要看你的轮子直径大小(链轮、滚筒、皮带轮等)以及是否有减速比的情况

网友:
不同类型的输送线,要用相应的计算公式进行计算。

网友:
精研电机型录  好像都列好了公式

如果不是很大的设备    差不多的

网友:
负载差不都,电机功率就应该是差不多的,不会因为传动方式不同就不一样。如果用减速电机就要分别核算减速比。能用相同的电机对于采购和安装是有好处的。

网友:
电机的启动功率都是按照负载来计算的,负载差不多的情况下,你的启动功率还能计算出花儿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