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ow simulation分析后的文件夹转移到另一台电脑上分析不了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4-08-01):
将要分析的模型装入文件夹里,然后用flow simulation分析,分析后的文件夹想转移到另一台电脑上,在打开后发现flow simulation的按钮全都是灰色的,不能操作,也不能分析,当时是将整个文件夹整体打包的,没有漏掉哪个文件,那怎么还出现这事呢?谢谢!

网友:
两台电脑软件授权不一样,,,,

网友A:
原文件点保存的时候,你选择保存的是结果文件了吗,不是光把实体文件复制过去就可以了。还有正如楼上所说,每台电脑的授权级别还不一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文件点保存的时候,你选择保存的是结果文件了吗,不是光把实体文件复制过去就可以了。还有正如楼上所说, ...

原封不动的复制

网友:
加载插件了没?

楼主:
必须加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