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粗糙度加不加横杠的探讨

楼主(2024-08-01):
想请教一下资深的工艺大哥,粗糙度加横杠的0.8和不加横杠的0.8区别主要是什么,有以下几点疑问:以下不加横杠=A,加横杠=B
1、去不去除材料的问题,那么这个去不去除材料工艺的标准是什么,例如我机加工出来,是不是就算去除材料,那么A是包含任何工艺方法,那么A是不是包含B呢,那我是不是标注粗糙度直接标A就行了?又例如我需要镀覆操作,那么镀覆操作后能直接满足粗糙度,是不是选A,不能满足粗糙度,需要抛磨等等,是不是选B。
2、机床上能加工出来的,是B?不能加工出来的,要上磨床等等的,是A?那我直接选A行不行?

脑子有点浆糊了,我得给我自己举个例子好说明疑问:
例如加工一根螺杆,螺杆表面凹槽自然是要加工出来:
1、在排除无法加工的细小空间内,其他正常位置我的机床设备能够满足那个粗糙度要求,这应该是B了吧;剩下的那些细小空间,不能在我机床上直接实现的,比如得去磨床或手工打磨这种,那么这些地方是A还是B?
2、镀覆操作,如镀络:我镀络完,能够满足粗糙度要求,是不是A?不满足粗糙度要求,还需要抛、磨,是不是B?如果前面两个问号都成立的话,那么我一开始的机加工,是不是B?那和我镀覆完的A是不是冲突?我查了工标后发现也没有看到特别详细的关于镀覆前和镀覆后对于我这一个疑问的说明,注意是我这一个疑问!

因为我是机械设计工程师岗位,对工艺岗位这一块了解不多,所以我想请教一下有没有工艺大哥能给我讲讲,好让我出图的时候能够考虑到这些方面的问题!!!

补充内容 (2024-8-2 08:39):
请各位深度理解一下我的问题逻辑,回答的都不搭嘎呀!!!没工艺大佬吗

补充内容 (2024-8-2 09:13):
请大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要拿国标和手册来糊弄自己的不足啦,我能问出来肯定是已经查过一堆资料了

补充内容 (2024-8-2 09:21):
我举的两个例子就是疑问,有懂工艺的大佬帮我解释解释吗

楼主:
请查看GB131-2006第11.4,图29关于镀覆前后的表面结构要求的注法,那个地方镀覆前是不加横杠的,但是按理来说加工应该也是有去除材料的,所以为什么是不加横杠呢?第二点疑问是镀覆后又是加横杠的,是不是可以理解成镀覆完后的粗糙度要求未能达标,所以后续还采用了其他工序去除一点材料,才加了横杠?那么我假设如果我镀覆后粗糙度达标了,那么我镀覆后是不是就可以不加横杠?或者说的在宽泛一点,我镀覆前后都不加横杠,这样是不是百分百不会错?因为不加横杠是包含任何工艺嘛。

网友(点评):
这其中又会产生一个疑问点,我们一般画图标注的粗糙度都是最终结果的要求吧,那么GBT131里为何又有镀覆前后的标注方法,是不是多此一举呢?只标镀覆后的可以吗?还是说有什么实例可以证明要这样标,不太理解为何z...

网友(点评):
可能以最后一道工序来订吧。现在大家都把工序拆开了所以没啥区别了。机加只用得到横线、锻造只用得到圈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错了吧,明明是镀前加横线,镀后不加横线。而且标准也说了,同一表面不同工艺获得的粗糙度需要特别说 ...

这个标准里的举例,在往下翻翻,就有这个工艺每道工序的解释说明,看完说明后发现好像和平时出图后我们所表示的最终粗糙度要求内容会更详细一点。详细看标准里在往下翻的C.8表格,详细说明了每道工序什么时候该加横杠,什么时候不该加横杠。但是平时我们出图的话按理来说都是直接标最终的粗糙度要求来标注,并没有像书里表述的那么详细,可能那个每个详细的步骤在工艺岗位里工艺卡上会有详细说明;那么单从我画图人的角度来看的话,GBT131里,C.8表格中第二道工序和第三道工序对我们来说完全就可以用一个不加横杆的粗糙度来标注即可,因为不标注横杠可以包含任何工艺嘛。我发现对于粗糙度这一块大家普遍的理解都只到了表层文字含义,当细细研究每道工序的缘由后在表现在我们出图者的图纸上后才知道这一处为什么这样标,这一处为什么那样标,我们二维图纸上的粗糙度虽然表达的是最终结果,但是我认为只有清楚的了解其中每一道工序,我们才能自信的在图纸上标注我们认为的最终粗糙度要求标注方式,差不多也讨论的有结果了,疑惑解除了,心里舒坦了。

网友B:
发两张图给你参考下,一张是机械制图对表面粗糙度符号的解释。另一张是米思米导向轴带镀层标注,用的是去除材料符号。

网友C:
不去除材料很好理解,你可以先简单的理解为比如用铸造的方法获得零件;

另外你的问题就错了,加圆圈的才是“不指定、任何方法”获得,所以“圆圈”包含了“横杠”和“不带横杠”

网友:
拉丝板算去除材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两张图给你参考下,一张是机械制图对表面粗糙度符号的解释。另一张是米思米导向轴带镀层标注,用的是去除 ...

跟我的问题好像不搭嘎呀

网友(点评):
你不看国家标准就搁这儿胡了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去除材料很好理解,你可以先简单的理解为比如用铸造的方法获得零件;

你确定吗

网友(点评):
国家标准的解释写的很清楚,你还想怎么解释

网友(点评):
要不学者帮我解释解释疑问点?我看完也不是很清楚

网友:
每天进步一点点

网友D:
看一下粗糙度标注GB131标准就清楚了

网友(点评):
你看那家伙的回复根本不把国家标准当回事儿,所以你多余跟他说那些废话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一下粗糙度标注GB131标准就清楚了

我看过要是能解除疑惑也不会来问啦!

网友E:
希望楼主以人类的思维方式在说话,具体的解释楼上几位都已经回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希望楼主以人类的思维方式在说话,具体的解释楼上几位都已经回复了。

不懂别装逼,我笑而不语,咱们干机械的都这么狂?你能把我的疑问解释的清清楚楚,我对你佩服五体投地,啥也不会说,开口来一句“那家伙”,你好牛,就一张嘴,懒得跟你这种人见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跟我的问题好像不搭嘎呀

你这问题,你车完后属于去除材料。磨也属于去除材料。不去除材料指的是材料生产后不做任何加工的表面,比如锻造,铸造生产出来的材料。你镀覆前经过车削或者磨削都已经过去除材料了,和你镀不镀覆也没关系。

网友(点评):
这家伙竟然分不出来表面处理和机械加工的区别,我操,这家伙学什么的

网友:
什么叫我们拿国标糊弄自己的不足?你自己问题都表述的不清楚,不行就上两张图。这么一大段文字,也没把你自己的问题表述清楚,

网友(点评):
首先他那一段话就根本没说清楚,那一大段话只证明这家伙连高中都没上,语言组织能力极其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问题,你车完后属于去除材料。磨也属于去除材料。不去除材料指的是材料生产后不做任何加工的表面,比 ...

所以你的意思是只要有去除材料,粗糙度就是加短横咯,其实我也是这样想的,但是有几个老师傅却不这么认为,我问他们怎么想,他们也说不太清楚,说自己在国企的时候自己的老师傅讲过但是给忘了,所以讨论了半天也没有结果。这其中的区别就是我描述的那两个疑问,因为看了很多资料,有些会加横杆有些也会不加横杆。

网友(点评):
一张嘴看什么?很多资料资料都是标准的,那胡鸡巴扯,你看那什么车间瞎鸡巴画的图纸吧

网友(点评):
别狗叫了,就你最能叫,跟个小丑似的,去看我其他人的最新回复吧。

网友:
都是B

网友(点评):
兄弟,你这骂人的话可真高级呀

网友A:
1.首先楼主的疑问应该是加横线和加圆圈的选择问题,而不是加横线和不加横线。
2.粗糙度不加横线是任意方式获得,可以是去除材料,也可以不去除材料。一般是设计者不清楚怎么加工的时候用这个标注,比较保险,就是你只要保证粗糙度要求,我不管你用什么方式获得。
3.举例1.难道你认为磨床什么的不属于机床吗?去除材料还管你用什么机床加工?去除材料肯定要选加横线的。
4.举例2.你的设计图纸包含加工和表面处理,去不去除材料是应该与毛坯对比的,镀铬之前大概率是经过机加工的,所以要用带横线的。假设的图纸是拿一个现成的零件去做表面处理,那么这个时候的粗糙度符号就用加圈圈的,因为没有涉及到去除材料加工。
以上分析如果不对还请楼主口下留情。

网友(点评):
我也没有不尊重别人,你们应该先看看是谁先开始不尊重我在狗叫的,而且理论问题上的探讨我真的需要加您好?您请?不好意思,抱歉这些字眼吗,我觉得没啥必要,问题和理论讨论清楚了,才是最主要的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首先楼主的疑问应该是加横线和加圆圈的选择问题,而不是加横线和不加横线。
2.粗糙度不加横线是任意方式 ...

1、确实是加横杆和不加横杠的问题,和圆圈的疑问没有任何关系,请大家不要歪曲我的问题,
2、您的以下几点说法我完全认可,请查看GB131-2006第11.4,图29关于镀覆前后的表面结构要求的注法,那个地方镀覆前是不加横杠的,但是按理来说加工应该也是有去除材料的,所以为什么是不加横杠呢?第二点疑问是镀覆后又是加横杠的,是不是可以理解成镀覆完后的粗糙度要求未能达标,所以后续还采用了其他工序去除一点材料,才加了横杠?那么我假设如果我镀覆后粗糙度达标了,那么我镀覆后是不是就可以不加横杠?或者说的在宽泛一点,我镀覆前后都不加横杠,这样是不是百分百不会错?因为不加横杠是包含任何工艺嘛。

网友(点评):
其实最让人模糊的一点是,为什么有些图上的粗糙度标注是不加横杠,不加横杆考虑到的因素是什么,再次强调一点和圆圈没有一点搭嘎,我知道圆圈是什么,不加横杠的标注,是否考虑到了工序?操作空间?后续操作

网友(点评):
所以我最开始的疑问就是不加横杠和加横杠,到底是有什么区分标准,何时用不加横杠,又为何用不加横杠,仔细理解我一开始举得两个例子,你们可能就能明白我描述的问题逻辑

网友(点评):
不加横线就是就是不限定加工方式啊,可以自由发挥,比如1块10mm厚的板,粗糙度要求3.2,如果你标注横线,别人可能要买11mm的板加工。但是实际上,现在3.2的精光板也很常见,可以不用加工的。

网友(点评):
逐梦兄弟这个举例太好了!!!很有见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问题,你车完后属于去除材料。磨也属于去除材料。不去除材料指的是材料生产后不做任何加工的表面,比 ...

请看我最新回复,在GB里有例子

网友A:
|萧炎桑发表于 08-02 13:33
1、确实是加横杆和不加横杠的问题,和圆圈的疑问没有任何关系,请大家不要歪曲我的问题,
2、您的以下几点说法我完全认可,请查看GB131-2006第11.4,图29关于镀覆前后的表面结构要求的注法,那个地方镀覆前是不加横杠的,但是按理来说加工应该也是有去除材料的,所以为什么是不加横杠呢?第二点疑问是镀覆后又是加横杠的,是不是可以理解成镀覆完后的粗糙度要求未能达标,所以后续还采用了其他工序去除一点材料,才加了横杠?那么我假设如果我镀覆后粗糙度达标了,那么我镀覆后是不是就可以不加横杠?或者说的在宽泛一点,我镀覆前后都不加横杠,这样是不是百分百不会错?因为不加横杠是包含任何工艺嘛。

你看错了吧,明明是镀前加横线,镀后不加横线。而且标准也说了,同一表面不同工艺获得的粗糙度需要特别说明才需要分开标注。
个人认为这些东西对设计不是很重要,而且这个国家标准是推荐标准,不是强制标准。

网友A:
个人理解C.8这个应该是工艺卡片上的图,不是设计图吧,而且感觉这个举例图做的不是很规范。磨削之后尺寸反而增大了?粗糙度比第一到工序还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理解C.8这个应该是工艺卡片上的图,不是设计图吧,而且感觉这个举例图做的不是很规范。磨削之后尺寸反 ...

对,这个是工艺卡的感觉,我的意思就是工艺卡上的说明和我们图纸上的最终说明之间的区别以及联系,这个例子如果让我来标,我在二维图纸上最终表示结果标的就是不加横杠的镀络+RZ1.6,因为不加横杠包含了任何工艺方法,且还要考虑镀络完后满不满足粗糙度要求,如果满足了,是不是不需要第三道工序,不满足了,那么加第三道工序,不过对于我们二维图纸上的最终表示,我们应该是不是只要标不加横杠的镀络+RZ1.6就可以了,你觉得呢?尺寸没有变大,那个只是示意线,层层叠加的工序流程,应该不是表示尺寸大小的意思。

网友:
|萧炎桑发表于 08-02 16:35
对,这个是工艺卡的感觉,我的意思就是工艺卡上的说明和我们图纸上的最终说明之间的区别以及联系,这个例子如果让我来标,我在二维图纸上最终表示结果标的就是不加横杠的镀络+RZ1.6,因为不加横杠包含了任何工艺方法,且还要考虑镀络完后满不满足粗糙度要求,如果满足了,是不是不需要第三道工序,不满足了,那么加第三道工序,不过对于我们二维图纸上的最终表示,我们应该是不是只要标不加横杠的镀络+RZ1.6就可以了,你觉得呢?尺寸没有变大,那个只是示意线,层层叠加的工序流程,应该不是表示尺寸大小的意思。

让我来出图的话,对于这个例子,阶梯轴,小端应该要去除材料的,所以我会用加横线的标注方法(不考虑表面处理的影响)。我工作中一般不用不加横线这种标注方式。当然偷懒的话,我认为所有的图纸理论上都可以用不加横线的方式标注。

网友:
很好的问题学习了

网友(2024-10-25):
      对于粗糙度符号,去除材料肯定要加横线。没有横线有没有圆圈的是你可以以任意工艺方法取得这个数值的粗糙度; 加了圆圈指的是不用去除材料可以得到的粗糙度。      具体工艺:车、刨、磨、铣、钻、镗、剪切、冲压剪切、激光切割、火焰切割、等离子切割、线切割、电脉冲、电火花穿孔等都是去除材料的工艺。 重力铸造、锻造、压铸、 冷压、模压、焊接、铆接、热压、摩擦焊接、超声焊接、注塑等属于不去除材料工艺。   表面处理的范畴很大,有去除材料的,也有不去除材料的。去除材料的有:喷砂、喷(抛)丸、电腐蚀、磁力冲击等工方法。大部分电镀、电泳、涂漆、热喷涂、喷塑、浸塑、电子溅射、氮化、渗碳、QPQ、阳极氧化、发黑、发蓝等视为不去除材料。
     如果楼主确实认真对待,就需要在图纸上用文字把工序中及工序完成后的粗糙度要求写出来。避免生产结果与设计想法不一致。而不是为省事仅仅标注最终的粗糙度。     另外补充一下,对板材表面进行抛光、拉丝,严格意义来说也属于去除材料。

现实中,就车床、铣床加工而言也有不去除材料的工艺方法,比如:滚压,压花。
意思就是:粗糙度的取得与加工的机床没有必然联系。只是与实际有没有材料从母材上剥离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