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一个奇妙设计方案,让我大开眼界

楼主(2024-08-02):
昨天朋友叫我过去帮忙设计一套设备,说已经外协请了一个高手设计,只需细化一下出工程图即可。
我打开图一看,牛啊。
大家请看图:一个电机带动三个工装同步转动,把减速机放到末端
我分析这样的结构起码有3个大缺点:
1、成本很高
2、同步带转速很高
3、惯量很大

网友:
还有这么设计的啊,大开眼界

网友A:
外协设计师为啥只做三维方案,不搞细化?因为你朋友像白嫖么?

网友:
人家这样设计肯定有他道理,以前我也评论过别人的设计觉得不合理,真正知道后才知道是自己错了

网友(点评):
确实,主要还是要看需求

网友:
实践出真知!干出来瞧瞧呗。

网友B:
为什么同步带转速高???转速不是看需要的速度吗?需要这么多那就是这么多啊,换别的设计也要这么多

网友(点评):
减速机1:80,电机直连皮带,与减速机连皮带,末端同样转速情况下,这方案同步带不是要高80倍?

网友C:
明明可以用一个减速机,直接连到电机上,为什么非要用三个呢?

这个结构 用一个减速机 加到电机上 和 装在三个工装上的等效的吧

难道是三个工装的转速不一样?

网友(点评):
应该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协设计师为啥只做三维方案,不搞细化?因为你朋友像白嫖么?

先问问客户的需求是什么,再想想那个外协为什么这么搞。

另外,lz,每个工装台的两条细长腿,是干什么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明明可以用一个减速机,直接连到电机上,为什么非要用三个呢?

这个结构 用一个减速机 加到电机上 和 装 ...

要看具体参数的,一拖三减速机要选三倍扭矩的,同步带也要传更大的扭矩。现在的方案同步带负载更小一些。

网友(点评):
明明现在的方案 同步带受到的扭矩更大

网友E:
不知道这个设备的工艺流程和功能,不好判断设计是否合理。

楼主:
项目背景:牛仔裤喷涂,那两条棍子是穿牛仔裤裤脚的,只需旋转工装让牛仔裤旋转360°均匀喷涂即可,负载很小

网友F:
有没有可能是三个工装位转速不一样,并且工装位空间有限,而你的朋友又不想用三个电机,又不想用很复杂的传动结构,又不想太贵,所以最后妥协成现在的方案呢?然后顺带白嫖一下你和这个外协?

网友(点评):
哥哥,我贴已经写明白了,三个工装同步转动,,如果说空间,工装那里我装个回转轴承不比减速机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项目背景:牛仔裤喷涂,那两条棍子是穿牛仔裤裤脚的,只需旋转工装让牛仔裤旋转360°均匀喷涂即可,负载很 ...

负载小,最简单应该是一根同步带串起三个工装,使用一个减速机即可。

网友:
说不定有人家的道理。有些图天衣感觉无缝,特么做出来装起来就是那啥大峡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同步带转速高???转速不是看需要的速度吗?需要这么多那就是这么多啊,换别的设计也要这么多

有道理,电机和减速机直连后再分三路成本省很多。他这样设计我能想到的优点就是降低同步带负载

网友(点评):
同步带再省也不可能省出一个减速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这个设备的工艺流程和功能,不好判断设计是否合理。

大佬谨慎啊

网友(点评):
你们两个都是我的偶像

网友(点评):
你们两个都是大佬

网友:
不了解具体情况,从已知信息,加减速机应该是牛仔裤比较重,所以需要放大电机力矩,如果电机力够的话,其实也没啥,或者楼主有啥更好的方案可以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网友(点评):
我的方案就是把减速机装在电机那里,工装那里用回转轴承。每个工装就挂一条牛仔裤,能有多重

网友(点评):
我跟你想得一样,可能电机的转矩不一样吧

网友:
按理都是可以一个电机带一个减速机搞定了,也同样想知道为什么要三个减速机这样用

网友:
这个设计初看是挺奇怪的, 三个减速机不说, 为什么要用RV呢? 又不需要高精度. 还是说拿低端RV当轴承座来用? 有这么便宜的RV吗?
但具体啥情况 还是要了解清楚这样的设计缘由才好判断, 现在下结论有点草率.

网友(点评):
国产的500多都有人卖 看这工况 精度要求不高

网友:
不会无言无辜这么设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看具体参数的,一拖三减速机要选三倍扭矩的,同步带也要传更大的扭矩。现在的方案同步带负载更小一些。 ...

明显图片里的方案成本高,电机负载惯量大,同步带转速高,这么做唯一的好处就是同步带受力小,都用到RV减速机,减速比肯定很大,这么设计也有一定的道理

网友(点评):
楼主说,负载就是条裤子。负载很小,三个减速机确实浪费了。

网友:
RV减速器有点浪费了吧,一个轴承套就行,伺服套个减速器不就好了

网友:
同步带转速高,如果人在附件操作,需要做安全防护,其它没有关系。因为汽车发动机就是同步带,发动机转速可以到6000+吧

网友G:
有没有可能那玩意就不是RV减速机?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没有可能是三个工装位转速不一样,并且工装位空间有限,而你的朋友又不想用三个电机,又不想用很复杂的传 ...

一般老板说这个简单,都已经有个具体的3D图纸方案了,你只需要细化即可,不需要你设计。
你只是细化,画个图而已。

这就相当于白嫖了,绝对不会给你多少报酬,他也看不上你的工作量。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没有可能那玩意就不是RV减速机?

就是一个轴承套,或者一个涨套?

楼主:
修改后的结构
大神请点评一下

网友(点评):
为啥你的工装比他的大那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明明可以用一个减速机,直接连到电机上,为什么非要用三个呢?

这个结构 用一个减速机 加到电机上 和 装 ...

直联电机上皮带要承受很大的力,比在工装上按三个减速机受力很小,而且是RV减速机,惯量被减速机缓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明明可以用一个减速机,直接连到电机上,为什么非要用三个呢?

这个结构 用一个减速机 加到电机上 和 装 ...

同步带负载大容易断

网友:
不如用一根皮带好

网友:
正常,你看几十年前的榨油厂,基本上是一台动力带十几台榨油机,皮带随时撬掉,随时装上。记不得那个动力是啥玩意了,应该是电机?还是柴油机,记不得了,那时太小了。

网友:
这个跨距同步带不会抖么

网友:
没头没尾,张口就来三大缺点

网友(点评):
怎么没头没尾?项目需求我也写很清楚,还要问什么

网友:
你朋友付人家设计费了吗?

网友(点评):
不知道,反正我的设计费,到今天还没收到

网友:
首先,同步带本就用在高速端,本科机械设计书本上的东西,用于减震,缓冲。其次,同步带低速寿命反而会变短,这个楼主恐怕根本没和GATES等好一点的供应商一起选型过。最后,改进方案里面是用一根皮带,还是正反折使用,算然貌似在注塑机行业有应用案例,但是无疑会缩短寿命。而且一旦损坏,三个工位同时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同步带转速高???转速不是看需要的速度吗?需要这么多那就是这么多啊,换别的设计也要这么多

同步带负载也低了80倍

网友:
引用 楼主:
修改后的结构
大神请点评一下

装置作用是牛仔裤的喷涂。简单来说,工装应采用耐磨材质。以不锈钢为例,可能需要2毫米左右。这样算下来这一条腿的重量就可能在10-15公斤吧。还要根据牛仔裤的尺码进行更换工装。这个重量可是个大问题哦。

网友H:
引用 楼主:
修改后的结构
大神请点评一下

这个是什么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是什么东西。

装在这么还能是什么,感应器、计步器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明明可以用一个减速机,直接连到电机上,为什么非要用三个呢?

这个结构 用一个减速机 加到电机上 和 装 ...

转数不一样也不需要通过三个不同减速机呀,调整同步轮大小即可

网友:
原设计我能想到的:1.降低同步带负载;2.工装旋转过程更平稳减少抖动;3.旋转到位后,防止反向回转;

网友:
不恰当的比喻,同步带会成为命悬一线的存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明明可以用一个减速机,直接连到电机上,为什么非要用三个呢?

这个结构 用一个减速机 加到电机上 和 装 ...

这里是因为三个机构都是旋转机构,需要力矩比较大,如果把减速机加在动力源上,那么同步带传递的扭矩就是非常大的,这里工况应该是考虑到力矩的持续变化,防止同步带断裂,所以用同步带传递高转速低转矩,用减速机来实现力矩放大,这样三个同步带在电机上的力矩变动会被减弱,不过,这里换成三个链条感觉就没这个问题了,还是可以省下来两个减速机的

网友:
载荷很小的情况下,这么干是可以的。尼玛的,他省略了三个伺服电机。换做我,直接三相电机配合三角带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明明可以用一个减速机,直接连到电机上,为什么非要用三个呢?

这个结构 用一个减速机 加到电机上 和 装 ...

网友:
公众号留言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