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接上回 炼神返虚!

楼主(2024-08-02):
http://www.cmiw.cn/thread-1073359-1-1.html(上回说到,怎么选择3D草图轮廓面)
起因我有人发这个练习题,说用3D草图,一步拉伸可成。
遂尝试,如图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OoRBcr8eAHO5uCDKMJCAPQ?pwd=d1ep 提取码: d1ep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网友A:
有一年为了画这个,差点要了半条命,齿比你这个密,是做了一个旋钮,用内六角调节角度,调节的角度是这个小锯齿上有的,现在又忘了当时怎么画的了

网友:
链接已挂

网友(点评):
已更新,我点进去,发现第一次分享的变空文件夹了,又重新分享的

网友B:
画这个三D草图应该用不了多久吧?

网友(点评):
我技术水,3D草图不熟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年为了画这个,差点要了半条命,齿比你这个密,是做了一个旋钮,用内六角调节角度,调节的角度是这个小 ...

这是个什么机构上的

网友(点评):
车载摄像头,需要小角度调节

网友C:
这种基本不可能有的东西还是别画了吧,找个东西拆解试着画画得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画这个三D草图应该用不了多久吧?

这个3D草图是怎么画出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个3D草图是怎么画出来的

看过感觉帖主是一根一根画出来的,我是先建基准面画多边形,再转换实体,后连侧边线,最后拉伸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基本不可能有的东西还是别画了吧,找个东西拆解试着画画得了

确实,练的再多有时候遇到实物还是不会画,练画图不能只画图,要学习画图的思路与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过感觉帖主是一根一根画出来的,我是先建基准面画多边形,再转换实体,后连侧边线,最后拉伸出来。

大佬,弄个实例教学吧,我看不明白。

我渣渣,只会在平面上画草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