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种产品,给大家提供一种设计思路

楼主(2024-08-02):
做这个产品的时候是硬着头皮上的,一直做的设备,没做过产品,在结构上,作为一个方案供大家参考;

当时做的这款摄像头是为了消除货车盲区

这个现在能找到的只有方案和宣传画,

方案还是初版的,宣传画是终版的;

终版方案是沿袭了初版的方案的思路,结构及可加工性到成本,都做了改变;

大家参考结构就好;

整体外形和尺寸

结构介绍:最上面的两个和侧面的两个旋钮,用内六角扳手伸进去就可以调节角度;旋钮和外壳接触面有刻度的凹凸槽,

这是最终效果图

网友:
用什么渲染的?

网友A:
开大车的都不在乎盲区,你见哪个货车撞死人判刑的

网友(点评):
没怎么关注过,毕竟开的车出了人命,心里也不得劲不是

网友B:
防水怎么做的?

网友(点评):
用密封圈,里面的圆球是用的药丸的形式,再加密封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大车的都不在乎盲区,你见哪个货车撞死人判刑的

如果防偷油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防水怎么做的?

下雨天,镜头模糊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雨天,镜头模糊怎么办?

这个设计之初,就是给工地的泥罐车设计的,

镜头面是个朝下的斜面,这样就不正面迎接雨水;

网友D:
支架放在下面会更好点,货车头晃动大,产品强度必须要考虑,用自攻螺丝肯定不行,整体支架必须要金属链接,不能锁在塑料件上

网友(点评):
是金属件,金属注塑的

网友:
如何供电?

网友(点评):
背后有走线孔,线的直径也就电脑充电线那么粗

网友E:
螺丝不要放在上面,不好看;转动的用螺丝调节有些不好用,转轴标准件很多可以看看;整体固定用两个半圆夹住一个棒,车开起来会不会松动;料件尽量还需减少,降低成本;室外使用材料选用时注意耐候性;镜头朝下依然会有可能有雨打湿,还得考虑如何尽量减少;为什么是两颗摄像头,是否可以减少到一颗,悬挂位置是否可以优化然后减少到一颗摄像头,降低成本;你的连接板看能不能集成到外壳一起,降低成本,另外连接板如果是用钣金,尽量折弯能做出来,减少焊接,降低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E:
螺丝不要放在上面,不好看;转动的用螺丝调节有些不好用,转轴标准件很多可以看看;整体固定用两个半圆夹住 ...

当时用两个摄像头

一个摄像头用来看车身后面,另一个看车前面,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支架放在下面会更好点,货车头晃动大,产品强度必须要考虑,用自攻螺丝肯定不行,整体支架必须要金属链接, ...

多大的量,金属铸造?

锌合金?铝合金?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多大的量,金属铸造?

锌合金?铝合金?

是评论太多覆盖了?还是怎么了,你这个消息我没注意到。

是铝合金铸造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评论太多覆盖了?还是怎么了,你这个消息我没注意到。

是铝合金铸造的。

我是担心高振动环境下,单凭一颗螺丝来调整角度,有点够呛。

不如直接广角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是担心高振动环境下,单凭一颗螺丝来调整角度,有点够呛。

不如直接广角算了

广角的成本就增加了,这个角度调整好,以后就不动他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广角的成本就增加了,这个角度调整好,以后就不动他了

车辆高振动的环境下,这个角度能够确定长期不会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F:
车辆高振动的环境下,这个角度能够确定长期不会改变?

不会

在凸出来的可以调节的四个旋钮和面接触的地方,我是设计的面齿,齿是有角度的;
如链接的面齿;
https://image.baidu.com/search/detail?ct=503316480&z=0&ipn=d&word=%E9%9D%A2%E9%BD%BF&step_word=&hs=0&pn=206&spn=0&di=7389295382259302401&pi=0&rn=1&tn=baiduimagedetail&is=0%2C0&istype=0&ie=utf-8&oe=utf-8&in=&cl=2&lm=-1&st=undefined&cs=1019053999%2C3218734036&os=14872356%2C2882145438&simid=1019053999%2C3218734036&adpicid=0&lpn=0&ln=1392&fr=&fmq=1723584386800_R&fm=&ic=undefined&s=undefined&hd=undefined&latest=undefined&copyright=undefined&se=&sme=&tab=0&width=undefined&height=undefined&face=undefined&ist=&jit=&cg=&bdtype=0&oriquery=&objurl=https%3A%2F%2Fgimg2.baidu.com%2Fimage_search%2Fsrc%3Dhttp%3A%2F%2Fcbu01.alicdn.com%2Fimg%2Fibank%2F2014%2F813%2F747%2F1279747318_1328339592.jpg%26refer%3Dhttp%3A%2F%2Fcbu01.alicdn.com%26app%3D2002%26size%3Df9999%2C10000%26q%3Da80%26n%3D0%26g%3D0n%26fmt%3Dauto%3Fsec%3D1726176433%26t%3D29aa3bc54ab626990f685e70596ca6da&fromurl=ippr_z2C%24qAzdH3FAzdH3Fooo_z%26e3B8mbb_z%26e3Bv54AzdH3Fzi7ptAzdH3F-BnDFClA8BnDDCdDm_z%26e3Bip4s&gsm=b4&rpstart=0&rpnum=0&islist=&querylist=&nojc=undefined&dyTabStr=MCwzLDEsMiwsNyw2LDUsMTIsOQ%3D%3D&lid=11292563771473383872

调节的时候,先把旋钮的螺丝松开,调节角度,然后在锁紧螺丝;

这样摄像头就不会乱跑;

唯一会松动的,就是摄像头整体的那个钣金件,毕竟只有前后两个螺丝锁着,然后还比较重;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会

在凸出来的可以调节的四个旋钮和面接触的地方,我是设计的面齿,齿是有角度的;

帮你上传这个图片。

面齿轮能够理解。问题是上下两片面齿轮啮合,这个价格不菲啊。你细分多少?

铝材质,如何批量加工?只能开模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帮你上传这个图片。

面齿轮能够理解。问题是上下两片面齿轮啮合,这个价格不菲啊。你细分多少?

对啊,就是铝合金开模加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