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好意思上个帖子没有图片,我重新发一个

楼主(2024-08-02):
请问各位大佬指点一下,这种机构有哪些规避的点

网友A:
不要用4根导向柱,用2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用4根导向柱,用2根

两根的话,会不会有晃动呀,这样需要增加导向柱的直径吗,这个负载大概在20KG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根的话,会不会有晃动呀,这样需要增加导向柱的直径吗,这个负载大概在20KG左右

中间是滚珠丝杆,四周是导向柱。

你最上面的是固定顶板,中间的是升降平台,怎么升降平台上啥都没有?

网友:
感觉悬不冷登的

网友:
四个导柱咋了,我冲床上就是四个,你这么小重量,一个导柱就行

网友:
不要改两根 就这个结构 挺好的

网友:
有一种东西叫做,穿轴丝杆电机,这样你能省下两个同步轮和一根同步带,而且是直驱。

网友B:
你上面那块板是固定板,怎么移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上面那块板是固定板,怎么移动啊

上面那个板是固定在导柱上的,上下移动的

网友:
这种4导向柱的结构不在社区看了不下3次,两个都说会卡,一个说是把铜导套改为直线轴承后改善了,一个是改为3导柱

网友(点评):
四柱的话对精度要求高一些,加工有偏差,或者设计上安装没考虑加工偏差会容易卡。

网友(点评):
改为直线轴承,轴与直线轴承间隙比较大,同时在底板上做定位孔,应该没有啥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上面那块板是固定板,怎么移动啊

我也怀疑,lz最好发个其他视角的截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怀疑,lz最好发个其他视角的截图

这样子看,应该是中间是固定板,螺母不动,丝杆上下动

网友:
1米长,总感觉组装起来会犯憋,给装配的留点调整空间

网友:
导杆细枝了点。

网友:
电机靠近重心些。电机侧重,升降时,电机侧导向杆受力大,磨损快。

网友:
原理上是可以的,再补充下限位开关。感觉丝杆和导杆细了点,整体有点单薄的样子,比例有点奇怪。又回头看了下,好像螺母和和同步轮怎么是同一层?好像少了一层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