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加工问题请教

楼主(2024-08-02):
如图,批量做一百件,厚度40的圆形铝板,圆周加工一圈方孔,有四个R1的倒角,用铣刀加工这四个倒角的话,有这么长的铣刀能一次性从一个面加工到底吗,还是说需要一个面加工一定深度比如20,然后换个面装夹再加工二十

网友A:
加长铣刀,分层铣

网友(点评):
论理论,你是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长铣刀,分层铣

感谢回复,您的意思就是,可以只装夹一次,之后从上面的一个面一点一点铣下去,直到把整个板打透吗,而不需要翻面二次装夹定位

网友(点评):
你还真信啊

网友(点评):
信,必须信,>!<

网友:
如不影响,4个角可否钻孔避开?

网友(点评):
这是正解之一,要求不高的先钻头钻,再用4.0的刀清一下,估计差不多了

网友(点评):
也是个好主意

网友:
一次装夹加工到位 避免干涉 可以去用热装刀柄

网友(点评):
40厚也搞不定,厚度40,R1的角,2.0的直径40长还有力吗,铣一下就断了

网友:
φ2的刀夹持40多长?

网友:
感觉结构设计有点问题,这个R角做工艺避让孔更好,不然相对于板厚,这个R角小了点。

网友:
R1增加了难度

网友:
方孔要是通孔就用线切割,,,,,盲孔就加工差不多了用成型刀冲切清角。

网友(点评):
冲切是个好办法,都是估计懂的人不多

网友:
深沟铣刀清角

网友:
功能不受影响的情况下,能否将方孔设计为阶梯型的呢

网友(2025-02-11):
1 W  q3 t( i/ D- W0 r赞,学习了。楼主用心